AM3359 RPU使用求助

楼主(2019-11-16):
AM3359和FPGA通过SPI接口通讯,同时使用spi数据包结束做FPGA工作的定时信号,需要每个spi 数据包间隔一致,和ethercat有点类似。操作系统是linux,因为数据包比较大,使用DMA方式操作SPI控制器。现在的问题是,liunx下spi数据包时间间隔有挺大抖动,满足不了FPGA定时信号的要求。想利用AM3359有RPU模块,RPU就是为实时通讯设计的,应该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思路是RPU只负责spi通讯,通过共享内存和linux交换数据。问题是不熟悉RPU,rpu资料需要nda,以公司现在规模,估计TI也不稀得支持。熟悉PRU的朋友能否提供些资料,要是有个例程就更感激不尽了。先在这谢谢了!

网友A:
这个RPU好像只能汇编编程,可以参考创龙的资料

网友:
用zynq多方便

网友:
同推zynq,比am方便多了,性能还好很多

网友B:
zynq 坑更多,一个人很难全搞定,容易搞成 1/4 瓶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RPU好像只能汇编编程,可以参考创龙的资料

最开始pru是只能用汇编的,现在早就有c的编译器了

ccs6以后都支持了,不过需要在 add on 里面添加编译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zynq 坑更多,一个人很难全搞定,容易搞成 1/4 瓶醋

还好了,zynq用顺了很舒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