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通信频谱分析,有什么比较好的仪器?

楼主(2019-11-16):
对基带通信做逆向分析
看通信数据主要走到哪个频段
比如部分5g协议可以在4g频段运行,有相关仪器可以做这种分析么?

网友:
有那种板子貌似hackrf 之类的,可以监测到6G,做伪基站应该可以a吧

网友A:
估计应该已经有专用仪器了,像之前AG/RS等等大牌公司的移动手机专用测试仪,当年可是1、20万一台的,现在已经没有要了。不过5g的有可能还没有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应该已经有专用仪器了,像之前AG/RS等等大牌公司的移动手机专用测试仪,当年可是1、20万一台的,现在已 ...

移动手机专用测试仪,为何现在已经没有要了?

网友:
GSM的话hackrf就行,再高级点建议上usrp b210或者blade RF 2.0再牛逼点你得用N系列跟X系列

给你个链接
【兼容版USRP-B210 MICRO+版本 完全兼容USRP驱动,支持波段预选器】https://m.tb.cn/h.eFZzRgj?sm=ac0176 點ゞ撃°鏈バ接,再选择瀏覽嘂..咑№亓;或復zんíゞ这句话¢aDgwYEN962v¢后咑閞

网友:
rs的仪表一如既往的贵,随便买个软件都得好几万。5G的仪表一台200w现在好像,我们公司观望了好久一直没下决心

网友:
CMU200这类仪器吧

网友:
这是做啥产品用的

网友:
CMU, LightPoint, IQ, ... 等等

网友:
这个不行,测不到5G,要升级加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