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电压1V能工作的单片机

楼主(2019-11-16):
1V就能开始工作,最好是SOT23-3/5/6,SOP8勉强也可以,能够上电输出1Hz的方波,无其他功能了,要是已经固化好的芯片就更好了。跑量的,价格当然是越低越好了。各位坛友见多识广,看有没有推荐的型号或者厂家,先谢过了

网友A:
就只是产生1Hz方波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只是产生1Hz方波么?

重点是1v电压。。这个就麻烦了。连555都没法用在1v电压上。

楼主:
是的,是要能产生1Hz,占空比50% 的方波就可以。之前有查到有些单片机内部带升压电路,但是具体型号没查到

网友:
升压后用啊

网友B:
以前C8051F有0.9V工作的,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而且价格估计没有优势。

网友:
430系列有0.9V的,但那个不便宜,而且内部其实也是升压后用的。你这种还不如选个便宜的普通单片机,前面加个升压,输出方波需要1V了,再分压到1V输出

网友:
我觉得石英钟里面的IC适合LZ一节电池,驱动一个线圈,刚好一秒一次

网友:
看到楼主的需求,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三极管。。。

网友:
三极管组成的震荡电路能不能工作

楼主:
这个芯片能接受的价格很低很低,知名大厂的肯定是用不起的,外面再加一个升压电路可以是可以,但是成本也会增加不少。三极管有想过,搭个振荡电路,但是工作电压随时在1V到5V之间,不知道参数调起来稳不稳定。模电方面我是个渣渣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芯片能接受的价格很低很低,知名大厂的肯定是用不起的,外面再加一个升压电路可以是可以,但是成本也会 ...

那你随便找个单片升压芯片得了,0.9V输入的一大堆,电感芯片电容加起来也就几毛钱,输出3.3V。

网友:
能不能用分立器件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芯片能接受的价格很低很低,知名大厂的肯定是用不起的,外面再加一个升压电路可以是可以,但是成本也会 ...

如果能做出来,也是很大的自我提升。

楼主:
成本超过3毛钱这个单就接不了了,升压电路有点超预算了

网友C:
做啥的? 这个1HZ的驱动能力和摆幅要求说说。

网友:
8楼正解啊  石英钟芯片 而且还很省电

网友:
石英钟芯片. 上小学时就拆过家里的钟来做一个闪光灯.爽得很

网友:
这玩意需要单片机?  就是分立器件  1毛钱成本的事情;
你想用单片机 就算是OTP单片机  3毛钱也做不出来。

网友D:
这个需求难点在于1HZ, 看你需要多精确的1HZ了,精度太高,模拟电路也不好实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是要能产生1Hz,占空比50% 的方波就可以。之前有查到有些单片机内部带升压电路,但是具体型号没查到 ...

找个带秒脉冲输出的RTC芯片不就行了?

网友E:
AIP8563, 无锡中微的, 1V工作, 秒脉冲

https://item.A**********/117340.html

网友F:
我记得atiny系列好像有0.7v工作的,它内部集成了电荷泵,你搜搜

网友G:
2个三极管解决的问题

网友H:
奇葩要求+低价格,用分立器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AIP8563, 无锡中微的, 1V工作, 秒脉冲

https://item.A**********/117340.html

牛,

网友I:
听说我的i5内核电压只有 0.9v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啥的? 这个1HZ的驱动能力和摆幅要求说说。

能输出一两个mA电流就足够了,摆幅也没啥要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需求难点在于1HZ, 看你需要多精确的1HZ了,精度太高,模拟电路也不好实现。 ...

精度要求一点都不高,0.8-1.2Hz都不是事。说到普通OTP单片机,用在玩具上的一毛多的大把啊。模拟电路我实在是个渣渣,一点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E:
AIP8563, 无锡中微的, 1V工作, 秒脉冲

https://item.A**********/117340.html

谢谢了,但是这颗芯片功能过剩价格也超预算,我要求的精度很低的,只要大概1Hz就行,正负误差两三成都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记得atiny系列好像有0.7v工作的,它内部集成了电荷泵,你搜搜

大厂的用不起啊,好可怜

楼主:
引用 网友G:
2个三极管解决的问题

工作电压范围1V到5V,不知要怎么调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奇葩要求+低价格,用分立器件了。

分立器件能用也是极好的,但不懂得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听说我的i5内核电压只有 0.9v

哈哈,我怎么没想到呢,真皮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但是这颗芯片功能过剩价格也超预算,我要求的精度很低的,只要大概1Hz就行,正负误差两三成都没 ...

误差两三成都行?那用三极管加RC搭个多谐振荡器吧

网友J:
这个是不是应该找台湾的厂家定制?什么什么圣泉,义龙,合泰呀什么的。stc8貌似是不是可以到0.9了,印象中是这样,要不就是记错了

网友K:
给你个方案参考,用电荷泵升压稳压,OTP单价机,量大合起来成本0.3左右可以搞定

网友G:
仿真电路观察,0.7v都能启动,BJT三极管饱和压降一般在0.2V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是不是应该找台湾的厂家定制?什么什么圣泉,义龙,合泰呀什么的。stc8貌似是不是可以到0.9了,印象中 ...

这些厂家中还没找到合适的芯片,定制的话目前还达不到这个量,另外STC价格也超预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给你个方案参考,用电荷泵升压稳压,OTP单价机,量大合起来成本0.3左右可以搞定 ...

用的是很小的太阳能板来供电,试过升压方案,带不起来,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仿真电路观察,0.7v都能启动,BJT三极管饱和压降一般在0.2V以内

能给个参考电路吗?不胜感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C8051F有0.9V工作的,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而且价格估计没有优势。

以前用C8051F340会掉程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是很小的太阳能板来供电,试过升压方案,带不起来,囧~~~

看你这样描述应该是做一个太阳能闪光灯,而且功率很小了,那你可以找找自带闪光IC的灯珠了

网友:
用三极管搭——单稳态电路。

网友:
无稳态电路走起

网友:
me2188 qx2303这样的升压ic  然后三极管震荡就好了,实在不行加一个1毛多的opt单片机

网友L:
这个 我刚 仿真了   貌似可以工作    你可以搭一个试试   电容用精度高一点的  要细调的话 搞一个微调   误差应该可以满足

编辑:

刚刚 改电压 测试了一下  0.9V就可以工作  就是上电的时候 可能需要 5-6 秒左右的 才能启动

网友:
用啥单片机,用分立元件自己搭

网友M:
引用 网友L:
这个 我刚 仿真了   貌似可以工作    你可以搭一个试试   电容用精度高一点的  要细调的话 搞一个微调   ...

这种叫什么电路, 好像经常能看到

网友:
好像是双稳

网友:
1v,sop8最大,3毛钱,只有三极管的双稳态电路能达到要求。49楼的正解。
6颗0402,+2颗sc70

网友L:
引用 网友M:
这种叫什么电路, 好像经常能看到

无稳态   啊  这电路可是经典的一比

网友:
引用 网友L:
无稳态   啊  这电路可是经典的一比

确实经典, 研究了一下, 电容放电再充电, 切换导通三极管, 太巧妙了

网友:
我好奇的是1V不够点亮LED啊,方波拿来驱动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