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MSP430F5 IAP升级,为什么不能自动跳转到APP程序?

楼主(2019-11-16):
问题描述:MSP4305F438A + IAR 7.12.1
使用IAP升级程序,但是程序下载到单片机Flash后不能自动执行APP程序,然后手动断电后上电,单片机才能正常执行APP程序。

实验过程:
1、确保数据已经全部下载到单片机,并且在上位机上已经打印“Update completely !”,如图1。
2、在接收到最后一个字符'q'后,立即关闭总中断,确保执行APP复位语句时不会被其它中断打扰,如图1。
3、附上程序停留位置的汇编代码,如图2。

图1

图2

恳请各位指教,不胜感激。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
如果在IAP程序中使用了一段静态内存,那么在跳转到APP程序之前是否有必要清除这段内存中的数据呢?
按照我的理解,
1、栈中数据是不需要清理的;
2、静态数据是需要清理的(毕竟,只要单片机没有真正掉电,RAM中的数据都是保存的,一般情况下,IAP和APP是共用RAM的,那么APP也会使用IAP申请的静态内存);
3、堆内存我没有使用到,暂时不讨论。

重新编辑原因:之前描述描述不清楚。

网友A:
123 都不用清,用戶 APP 會重新初始化 C 環境。只用考慮是否要恢復部分外設的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3 都不用清,用戶 APP 會重新初始化 C 環境。只用考慮是否要恢復部分外設的寄存器。 ...

非常感谢阁下指教!
默认情况下的确如此。
但是我的APP程序使用了__no_init进行修饰,因此我的程序是需要手动清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