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自行车为何不用电调?

楼主(2019-11-16):
电动自行车的控制器都做得比较大,外面有个大壳子,重量不小;而电调一般都做得很小、很轻。都是要控制无刷电机,为何电动自行车不用电调?

网友:
你这是来搞笑的?

网友:
楼主可以把这个想法申请成专利
然后卖给做电动自行车的厂家
躺着赚钱

楼主:
这个搞笑吗?不见得都明白其中道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搞笑吗?不见得都明白其中道理吧?

电动车就是有电调啊

网友:
电调是电子调速器。。。

网友:
航模电调工作时间短  启动负载小  工况简单  你先拿个装电动车上试试看冒烟不

网友A:
换个话题问问,为什么电动车的无刷电机都是有hall的,而航模的电机都是无hall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话题问问,为什么电动车的无刷电机都是有hall的,而航模的电机都是无hall的 ...

有无hall的吧

网友:
耗散功率问题,如果有超导mosfet的话应该做个小巧玲珑的应该也不难吧

网友:
说得好有道理的样子,LZ试着做一下,市场等着你。

网友:
楼主说得很有道理,虽然我也不了解电动自行车控制器,但是想来散热是个问题,还有就是启动力矩。
从理论上讲,无霍尔的电动自行车电机和航模无刷电机是差不多的,二者的控制器可以互换。(我瞎猜的)
电调用于飞行器有螺旋桨吹着,可以方便散热,用于车上就不好散热了,所以做得大些。
当然应该也有小体积的电动自行车控制器,估计会采用同步整流技术。
另外,控制器相对于电调来说,功能要多一些,比如欠压保护、刹车断电、定速巡航、
助力模式、倒档、EABS、防盗等。(启动不能有倒转)
另外还要考虑噪音等,方波电调噪音较大,正弦波噪音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话题问问,为什么电动车的无刷电机都是有hall的,而航模的电机都是无hall的 ...

航模的电机启动时的处理比电动车要简单得多,电动车启动时负载差异大,平地和斜坡的差异、载一个人和载俩人的差异、胖子和瘦子都有很大区别......

网友:
我们是做电动车控制器的, 也一直在探索小型化方案. 目前遇到几个阻碍比较大的因素.
首先是相对于主流的MOS管来说, 额定电流比较大, 体积小了以后, 散热不容易处理. 导致发热严重. 必须降额运行.
其次是电动车行业成熟, 受成本和客户限制, 很难完全从设计的角度出发来考虑问题. 有时候方案很美好, 但是价格高了也没法妥协.
所以目前市面上大部分的电动车都选择成熟的, 体积较大的控制器产品.

网友:
电动车电调应该是成本控制最严,量最大的电调,超过无人机

网友:
楼上两位陈述比较值得信服

网友:
应该可以用的,只是电动自行车功能比航模多,需要改,电动自行车空间大,对重量没要求,所以都是在成本上下功夫,现在电动车的能做到20来块,你电调做不到吧?

网友:
照这么说,新能源汽车必须采用航模电调了,体积小重量轻,优点多多

网友:
成本问题,两者主要硬件都是一样的。   航模体积小,但成本上去了。    还有电动车带Hall,启动和低速时容易做好。

网友B:
1:航模可以电压开环控制,而且旋翼是软负载,轻负载,稳态转速基本等于最高转速,转速比较高,自然反电动势上去了电流就会降下来。
2:航模不需要刹车
3:航模如果才有用电压开环控制,开关频率不高,MOS发热小
4:电动车其实内部也是一样的的控制器,但是因为负载时硬负载(随时变动,且负载刚度高),所以必须进行电流控制,否则电机电控全部烧毁。所以须用SVPWM等进行控制,所以斩波频率一般在16Khz,这就造成MOS切换损耗比较高,需要较大散热器
5:电动车有时候需要能耗制动,内部需要较大的电阻
6:电动车负载变化严重,需要大电容进行稳压。

网友:
专业航空电调,3KW只有信用卡大小,几千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航模可以电压开环控制,而且旋翼是软负载,轻负载,稳态转速基本等于最高转速,转速比较高,自然反电动 ...

我买有驾参湾产的老人车,说是PG控制器,纯硬件控制,没用单片机。发热极小,力度大。
我用单片模仿它一模一样的pwm,噪声大,发热厉害,根本达不到原装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买有驾参湾产的老人车,说是PG控制器,纯硬件控制,没用单片机。发热极小,力度大。
我用单片模仿它一 ...

什么样的发个照片看看

网友:
>PG控制器
what is it?

网友:
电动车用的也是电调啊,对电调是不是有什么误解

网友:
楼主是来水贴的

网友:
楼主提出了一个无意思的问题,但很多回帖的内容是很有技术的,楼主是否满意?

楼主:
我的问题问的有问题,回答问题的没有问题,

网友(2020-02-15):
我也是看到航模电机体积小功率大,电调控制器也小,想把它用来改装到绳索提机上载人上、下,在外强施工用,不知道可行否?

网友:
昨天看了雅迪的电动车,最便宜的要1500块,感觉没法下手,这钱够买很多自行车了。还是骑车上班吧,然后看到楼主这贴。没想到电动车的驱动成本才20元。比较惊人了

网友:
我是来趁人气的。电动车量大,所以价格会比较低。

网友:
我是来趁人气的,受教了!

网友:
恩,又加一分。
电动车功率250W的助力车,3,-500W的电动车。还有电动滑板车。功率比较大。
1.电调是无负载启动,电动车重载启动,启动环境千差万别。
2.电动车电压高,48V以上。电调低压。

网友:
学习一下,也没想到 电动城电调这么便宜

网友(2020-04-21):
补习一下,电动车控制器居然这么便宜。。。

网友:
电动车的电机瓦数比较大的缘故吧

网友:
学习了,原来是这个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