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里高手多,请教家里LED灯坏了怎么修?

楼主(2019-11-16):
家里LED灯坏了,拆开来看了下,做工还可以,有专门的电源板,不是阻容降压的。量了里面一个个的灯珠,发现图中画圈的那个灯珠坏了,所有的灯珠是串联的。请教这种灯珠型号?是买一个换一下,还是用一个电阻代替下(多大的电阻)?多谢 了。扔了就可惜了啊

网友A:
灯珠串起来的,电源是限压限流的,所以坏个把直接短路这一个即可。
下次再有坏的可以拆件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珠串起来的,电源是限压限流的,所以坏个把直接短路这一个即可。
下次再有坏的可以拆件用。 ...

这样啊,非常感谢了。果真遇到高手了!

网友B:
也可以焊一个二极管代替,毕竟横流也是有范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焊一个二极管代替,毕竟横流也是有范围的

是的,谢谢回复

网友:
换灯珠,用热风枪吹就行

网友:
怕你找不到型号,在下面写着呢,2835

网友:
没有维修的价值。

网友:
我家里的红外感应楼梯灯是坏了,阻容降压的。应该是红外感应的芯片坏了,淘宝15一个。

网友:
给楼主推荐个神器,双头电镊子,换灯珠杠杠的,不过我也买不起,借用朋友的,奥科的,大几千采购的

网友:
有时间没事干就修修,LED太容易坏了

网友:
确定后直接短路,ok

网友:
mark一下,我家里这种LED挺多的

网友:
家里也是类似的灯,用稳压电源查出坏的灯珠,然后换了个1206的小电阻具体多少忘记了,用了半年了,目前正常。

楼主:
今天直接把坏的灯珠短路了,正常使用.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