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光耦TLP2362,输出端接10K上拉到12V有没有问题?

楼主(2019-11-16):
数据手册上写VO是6V,但它是集电极开路。串联10K后接到12V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网友A:
刻意超过pdf要求,你是想证明什么呢?

网友:
刻意超过pdf要求,你是想证明什么呢?  +1

网友:
内部只是一个示意图,如果时OC的话,VO哪里来的6V?保险起见还是外部加一个三极管变换电平靠谱,

网友:
就当它输出端内部CE之间有个6V的稳压二极管,
要不再考虑一下CE之间再并接一个10K电阻?
主要还是要看你的电路是怎么设计的,最好别超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刻意超过pdf要求,你是想证明什么呢?

省外围呀。外部驱动就是12V。无办法

楼主:
或者有没有其他的高速光耦支持12V?

网友:
找个面包板试试如何

楼主:
用在PWM隔离输出。输出电压是12V,用MOS管驱动。频率是10K。用6N136标称是1M频率。不知道效果怎样

网友:
楼主告诉您一件是,在公司内为公司设计产品,往往也有如您这样的想法,有时看到一些内存的速度明明可以选到 0 Wait Status 的也测试可行,想说快一点,效率就会多一点。
但是我仍是如楼主般发生困惑,就直接问我的长官,而我长官说,要我就依规格内的要求来进行操作而不得逾越,因为规格是器件厂商开出的规格,也是我们的器件承认书。
若是在规格内客户发生问题,所有损失皆由器件厂商来承担。反之自己认为可以擅自使用,若客户产线发生问题那得全由公司来承担,所以严格要求所有员工依规格内操作。
之后我也是只能依长官要求来进行配置。之后的几年内,有一批产线设备要送到三星产线,后来首批六十套低于 7 摄氏度后那 ADI 的 ADC 就不动作了,还好我并未将这 ADC
超频使用,然后将问题反映给 ADI,最后美方总工程师才给出规格书没公布的插页,要求正电源一定要比负电原先送电,才解决了这问题,当然三星求偿权也交给了 ADI,天知道这温度跟正负电也有关?!也还好三星只先买了六十套来试试而不是如其他家一般正常手机产线需求的六百套啊!哈~
刚还有忘了说,这些设备我们都有先送进我们 Chambe 内详测过才开始进行全面量产的,而这 ADI 每批的 ADC 竟还有此等怪事我也是佩服了都!这是 2011 年的事,而以上亲身经验供楼主参考!...

网友:
估计关断时漏电流会变大

网友:
12v是MOS的门极驱动电压,远高于TLP2362的输出承受,可以考虑加一级高速电平转换

网友B:
TLP520,或者看一下仙童的部分物料,驱动MOSFET也不能用上拉来驱动啊!一般都是用内部集成推挽的光耦来驱动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6N136和6N135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TLP520,或者看一下仙童的部分物料,驱动MOSFET也不能用上拉来驱动啊!一般都是用内部集成推挽的光耦来驱动 ...

TLP520支持的频率不够

网友B:
你的脉冲频率多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脉冲频率多少的

10K左右吧,我打算用6N136

网友:
引用 楼主:
10K左右吧,我打算用6N136

10KHz的,很多光耦都能满足,如果是要驱动MOSFET最好选择内部带有推挽的

网友:
用igbt,mos驱动类型的,tlp250,tlp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