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错的延时函数

楼主(2019-11-17):
一个很不错的延时处理函数,供大家参考

网友A:
ID不会有危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ID不会有危险吗?

什么危险

网友B:
定时器+状态机  的延时函数

基本够用,顶楼主一下

网友:
楼上没别的意思,说的是标题尽量说的详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时器+状态机  的延时函数

基本够用,顶楼主一下

对的,一般的裸机开发,这两样就OK了,这个延时可以提供一些延时精度不高的,不想占用中断处理时间的

网友C:
楼主就这么发一个RAR文件就可以了?不讲讲一下程序流程、动作时序、简要说明?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一般的裸机开发,这两样就OK了,这个延时可以提供一些延时精度不高的,不想占用中断处理时间的 ...

加油,继续分享好的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就这么发一个RAR文件就可以了?不讲讲一下程序流程、动作时序、简要说明? ...

程序很简单,直接看代码更好些

网友:
看代码看不明白,晕!!

网友:
来个简单的文字说明吧

网友D:
我基本不这么写,我都是这样写的
#include "config.h"

static u32t _tick;
void timer_start(u32t *timer) {
  *timer = _tick;
}
void timer_set(u32t *timer, u32t dly) {
  *timer = _tick - dly;
}
u32t timer_expired(u32t *timer, u32t dly) {
  u32t d;

  d = _tick - *timer;
  return d > dly;
}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_tick++;
}

网友:
看下借鉴一下

网友:
好资料!
下载保存以后用。

网友:
先收藏。慢慢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基本不这么写,我都是这样写的

不知道你这个代码怎么用的,能否给出一段测试代码。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你这个代码怎么用的,能否给出一段测试代码。

随便写的测试程序,你看看
static u32t _flag;
static u32t _timer;
void led_init(void) {
  _flag = 0;
  timer_start(&_timer);
}
void led_poll(void) {
  if (timer_expired(&_timer, 1000)) {
    timer_start(&_timer);
    if (_flag == 0) {
      _flag = 1;
      led_open();
    }
    else {
      _flag = 0;
      led_close();
    }
  }
}

void main(void) {
  led_init();
  while (1) {
    led_poll();
  }
}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随便写的测试程序,你看看
u32t timer_expired(u32t *timer, u32t dly) {
  u32t d;

  if (_tick < *timer)
  {
          d = (0xffffffffUL - *timer) + _tick;
  }else{
          d = _tick - *timer;
  }

  return d > dly;
}

你的代码最好加入这个处理,不然不好处理边界问题,时不时会有那么一下延时不准,从思路上分析你这个程序和我那个是一样的,从参数管理方面,我那个比较更管理参数。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的代码最好加入这个处理,不然不好处理边界问题,时不时会有那么一下延时不准,从思路上分析你这个程 ...

不需要增加这么多,都是unsigned int,自动回环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习惯的写法,选择自己喜欢的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需要增加这么多,都是unsigned int,自动回环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习惯的写法,选择自己喜欢的就可以了 ...

u32t timer_expired(u32t *timer, u32t dly) {
  u32t d;

  d = _tick - *timer;
  return d > dly;
}

这段代码不严谨吧。。。参考LZ说的   回环是没错   当tick  小于 timer时(溢出的边缘情况) 那么d是一个很大的数  那么直接就默认溢出了 导致时间不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u32t timer_expired(u32t *timer, u32t dly) {
  u32t d;

竟然怀疑,不妨把你的怀疑验证一下,是不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竟然怀疑,不妨把你的怀疑验证一下,是不是?

这根本就不需要验证。。。。。 只是出现时间不准的概率并不高     你好好分析一下就知道了   我的简单分析: 时间累加溢出的时候 自动清零0  上一次也就是清零前 计数值是一个很大的数  本次的 接近0   两者相减 是个负数  负数 赋值给无符号变量  补码形式 结果很大 基本上可以确认 溢出  导致时间不对  分析不对请指出

网友F:
应该不会不对的,比如uint8小减大应该是相当于小值自动加0x100再减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根本就不需要验证。。。。。 只是出现时间不准的概率并不高     你好好分析一下就知道了   我的简单分 ...

不用辩论了,就算我错了好了呗!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这根本就不需要验证。。。。。 只是出现时间不准的概率并不高     你好好分析一下就知道了   我的简单分 ...

你分析的不对,都为uint32的话
0-0xffffffff=1
3-0xfffffffe=4

talk is cheap, show me your code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分析的不对,都为uint32的话
0-0xffffffff=1
3-0xfffffffe=4

sorry   是我理解错了  结果是 负数没错  但是溢出了  符号位被舍弃了  变成了 正数   错怪 楼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用辩论了,就算我错了好了呗!

别生气嘛!!sorry   是我理解错了  结果是 负数没错  但是溢出了  符号位被舍弃了  变成了 正数   错怪 了大哥。。。   看过楼主的代码   看他代码里面有写到这个  顾也以有这问题   仔细一看   不需要考虑的

楼主:
这个程序,已经是通过大量实验验证了,是需要加入边界检测,不然会导致有时延时不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不会不对的,比如uint8小减大应该是相当于小值自动加0x100再减

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程序,已经是通过大量实验验证了,是需要加入边界检测,不然会导致有时延时不准 ...

看了你代码  刚刚开始 也是决定有这个问题  可是你仔细一看    没有这个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程序,已经是通过大量实验验证了,是需要加入边界检测,不然会导致有时延时不准 ...

typedef enum TIMER_ENUM
{
        #undef DefineTimer
        #define DefineTimer(ID) ID,
        #include "timer_def.h"
        TIMER_MAX
}Timer_e;
楼主这是什么写法?枚举里面有预处理语句和包含头文件函数?看不大懂。

网友:
延时函数,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