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满SC662K-3.3V 某次焊接损坏率高(50%)

楼主(2019-11-17):
RT。
FM的SC662K-3.3V封装只有:SOT23-3,比较小,所以有些应用会使用,之前大概SMT了:3000PCS分为三次,一直没有什么问题。
昨天有一批板子:只有30PCS,于是就是自己焊接了:但是最终大概有14PCS发现是:662K的问题。
问题如下:
不能输出3.3V,
1:但是如果用外部的3.3V点一下,去掉后,就可以使用了(但是再重新上电,也不能输出3.3v)。
2:用5V短接下3.3V(后级是可以使用5V的。),去掉后也能使用(也不能重新上电)。

焊接过程:
在太阳下面晒了一会,然后回去的,比较干燥。没有做防止静电处理。曾把662K全部倒到手上。然后焊接的。

大家分析下是什么原因?感觉现象比较奇怪!

下面是手册:

网友A:
Vout接的电容太大,或者是负载太大,导致LDO过流限制启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ut接的电容太大,或者是负载太大,导致LDO过流限制启动不了。

应该不是:
官方建议的是:1uF,我这边只是多加了个0.1uF。负载就更小了。只有一个单片机。还有K级电阻的电路。

网友:
买过它33064在有马达应用上全部烧掉,utc的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
感觉像是出现了逻辑闩锁,是coms工艺的吗?

网友B:
看了数据表,是coms工艺的,而且厂家已经停产,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数据表,是coms工艺的,而且厂家已经停产,慎

Cmos工艺会有什么问题?我才看也是停产了,日后再找个小封装的,改下,不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Cmos工艺会有什么问题?我才看也是停产了,日后再找个小封装的,改下,不用了! ...

cmos处理不好会“死机”的,会latch-up的,就类似你遇到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