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锂电池供电适合做低功耗无线采集的场景吗?

楼主(2019-11-17):
有个项目做数据采集,大约5秒更新一次,24小时开着,要求供电要一年,就采集几个IO,,想用STM32L0 + SX1278来做。
供电部分想用12 V 的锂电池(配个60AH的大容量),然后开关电源转成3.3V,可行吗?
我看大多低功耗的场景都是7 V 的电池,直接LDO转成3.3V的,

网友A:
有充电设备吗?不然可充的锂电不合适

网友B:
12V 60AH还低功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V 60AH还低功耗呢?

要撑一年的啊,5秒发送一次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充电设备吗?不然可充的锂电不合适

配可充电的电池,一年充一次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配可充电的电池,一年充一次这样

看看一次性锂电吧,不知道容量能不能达到你的要求

楼主:
60AH /365 /24   = 0.0068 A,,,,也就是说12V电池的放电电流不能大于 6.8ma,,,,,单片机和SX1278大部分时间处于休眠状态,消耗电流控制在100uA以内,发射时100ma,3.3V的平均电流不超过20ma应该没问题,就不知道12V开关电源转成3.3V的效率有多高,,,开关电源的转换效率跟负荷电流有关的

网友:
可充电锂电池自放电率比较高

网友C:
引用 楼主:
配可充电的电池,一年充一次这样

你没有选择。可充的锂电要不了一年就自己放光了,多大容量都不行。
得用一次性锂电才行,一般叫锂亚电池。容量按计算值加一点点余量就行,那种的自放电可以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没有选择。可充的锂电要不了一年就自己放光了,多大容量都不行。
得用一次性锂电才行,一般叫锂亚电池 ...

半年也到不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半年也到不了吗?

你自己找个卖可充锂电的地方问问就知道了。或者要个技术手册看看里面写的自放电率

网友:
ER系列一次性锂电池,3.6V的标称电压,当电压下降到2.5V时,基本上可以输出其90%的电量,LDO都不用。
5秒采集一次,如果需求可以更改下最好,5秒采集,可以60秒或者更长时间发送更新一次,这样可以减少功耗。

网友D:
土豪设计方案,60AH的12V电池,一个电池就好几百块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土豪设计方案,60AH的12V电池,一个电池就好几百块钱啊

跟客户商量下,估计要改了,对数据实时要求高的,本来就不应该用无线

网友C:
引用 楼主:
跟客户商量下,估计要改了,对数据实时要求高的,本来就不应该用无线

有钱就用一次性的er34615四串电池组呗,14v 14AH,价格160一组。算算要几组就行。想三年一换也行,简单乘倍数即可,这种电池几年内的自放电可以忽略,很好算的。

网友E:
为啥不是太阳能 加可充电的方案

网友:
3.3的系统为什么要用12V?直接单只3.7就好了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为啥不是太阳能 加可充电的方案

如果现场可以照到阳光,那么对这种高功耗的东西当然是用太阳能电池充电更好。问题是有的场合没法用太阳能电池充电

网友F:
5秒一次距离有要求吗?距离短的话stm8l+SX1280+两个CR3032不带pa,或者直接用CC2530+1各CR3032电池就可以了。做好了保证能用3年。

网友:
asr6501(集成48Mhz m0 + sx1262),求保险的话加个硬狗,休眠电流3.5ua自己画块板子,arduino开发1小时搞定。

网友:
用个低静态的ldo,接个3.7v  500mah以上的电池管保一年,一天搞定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钱就用一次性的er34615四串电池组呗,14v 14AH,价格160一组。算算要几组就行。想三年一换也行,简单乘 ...

这个可以有   我们有几款就是应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如果现场可以照到阳光,那么对这种高功耗的东西当然是用太阳能电池充电更好。问题是有的场合没法用太阳能 ...

太阳能电池    可靠性的供货   麻烦推荐推荐   一直有这个想法    没用过产品上过  只在模块上测试过

网友:
感觉这产品利润相当可观

网友:
电池说我自放电都比你用的多。

网友:
楼主你这是来做低功耗的嘛。 如果你系统里不是有别的设备必须用12V供电的话,最好的方案是用一次性锂电池(满电电压是3.6V),直接给STM32L0和sx1278供电.这样成本和功耗是最平衡的。如果不考虑成本,那么加一级DC/DC降压到2.4V,再给STM32L0和sx1278供电,这样效率是最高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太阳能电池    可靠性的供货   麻烦推荐推荐   一直有这个想法    没用过产品上过  只在模块上测试过     ...

我们都是让人去淘宝买成品啊。干嘛要自己做太阳能电池系统?买成品很便宜的,你不是专门做这个的不可能做得过专业厂家。一般电池板和控制器是配套的,你按需要再买个铅酸电池就行。几十瓦的电池板加控制器才一两百块钱而已。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我们都是让人去淘宝买成品啊。干嘛要自己做太阳能电池系统?买成品很便宜的,你不是专门做这个的不可能做 ...

单片机那点电流,直接锂电池就好了
上海如韵有太阳能锂电或者铅酸充电管理芯片,带最大功率点跟踪,一般单片机cn3791+一节18650+太阳能板二十几块搞定,比买成品便宜的多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H:
单片机那点电流,直接锂电池就好了
上海如韵有太阳能锂电或者铅酸充电管理芯片,带最大功率点跟踪,一般 ...

它明显不是简单的只有单片机啊。不然就可以做真正的低功耗了。这种想用大电池的人都是不好做低功耗的,或者是一大堆杂七杂八的东西又没量不值得专门做低功耗的。所以直接弄个大点的太阳能一次性搞定。
这种需求都不缺那点钱的。买成品太阳能真不贵。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它明显不是简单的只有单片机啊。不然就可以做真正的低功耗了。这种想用大电池的人都是不好做低功耗的,或 ...

又确认了下标题内容,楼主的需求只是采集几个IO,5秒发送一次的简单数据采集而已啊,24小时不断电运行一年。偶也不理解为毛打算搞个12v60ah的巨型电池,这规格用在电瓶车上都算大容量了。

网友I:
锂亚电池,自放电小,不知道容量有没有大的。楼主可以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H:
又确认了下标题内容,楼主的需求只是采集几个IO,5秒发送一次的简单数据采集而已啊,24小时不断电运行一 ...

哈哈,楼主都被我们吓跑了,不敢回来说通迅时间了。我来简单算一下:
估计用lora的人距离不会近,不然就该用个高速近距离的射频收发器了。所以就按常规算一次发射要50ms,电流100ma,5秒一次,平均电流就是1ma,一年8千小时就是8千mah,再加点余量,单节34615有14000mah够用一年了。所以这就是最简单的做法了。你之前算的500mah管一年除非用个速度非常快的收发器才能做到,lora明显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锂亚电池,自放电小,不知道容量有没有大的。楼主可以看看

常见的最大的锂亚电池就是标准1号电池的大小,型号ER34615,容量14安时。够不够都是它了,一个不够就俩,或者更多。没别的选择了。

网友:
改成单节,3并会更合理一些,待机用LDO给单片机供电,如果工作时需要高电压可以用DCDC升压供电。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哈哈,楼主都被我们吓跑了,不敢回来说通迅时间了。我来简单算一下:
估计用lora的人距离不会近,不然就该 ...

    那是低功耗集成sx1262的asr6501嘛,休眠3.5ua,资料里明确写着,15分钟通信一次,一颗3.7v,80mah的电池能用三个月,一年不记自放电的话就是320mah,500mah差不多了
    5s通信一次自然费电很多,只能换大电池或者太阳能了。
PS:偶自己不用国产mcu,朋友有人用过

网友:
  楼主配电电池可以放到电动车上去了,电池就像砖头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H:
那是低功耗集成sx1262的asr6501嘛,休眠3.5ua,资料里明确写着,15分钟通信一次,一颗3.7v,80mah的 ...

休眠的功耗几乎可以忽略,但是通讯时候的功耗忽略不了啊!
15分钟一次跟5秒一次,完全没有可比性啊,差了300倍呢~
你如果做过lora就知道,它真的很慢的,发送一次数据要50毫秒已经算快了,如果狠狠的降波特率,那么一个包发1秒钟都不稀奇。所以我算的已经很节约了
高波特率的场合下lora根本没有优势,根本不该用lora。用了lora就代表你是为了远距离慢速通讯~~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休眠的功耗几乎可以忽略,但是通讯时候的功耗忽略不了啊!
15分钟一次跟5秒一次,完全没有可比性啊,差了 ...

n年前第一次接触lora,记得是亿佰特1w的成品1278模块,循环请求30个字节的数据包,最低得800ms,当时就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n年前第一次接触lora,记得是亿佰特1w的成品1278模块,循环请求30个字节的数据包,最低得800ms,当时就傻 ...

哈哈,距离远确实是无敌,但速度慢也是慢的无敌,再没见过那么慢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楼主都被我们吓跑了,不敢回来说通迅时间了。我来简单算一下:
估计用lora的人距离不会近,不然就该 ...

用LORA的是因为之前用过SX1276,这次选1278回熟悉些,而且LORA距离远,产品可扩展性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5秒一次距离有要求吗?距离短的话stm8l+SX1280+两个CR3032不带pa,或者直接用CC2530+1各CR3032电池就可以了 ...

1280发送数据快吗?距离目前暂时不算远,就几百米

楼主:
距离如果不太远,要求发送数据快些,不用LORA,折中些,有什么好的无线芯片推荐

网友J:
引用 楼主:
60AH /365 /24   = 0.0068 A,,,,也就是说12V电池的放电电流不能大于 6.8ma,,,,,单片机和SX1278大 ...

还要算锂电池自放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LORA的是因为之前用过SX1276,这次选1278回熟悉些,而且LORA距离远,产品可扩展性好 ...

没有十全十美的事,Lora的距离是靠速度换来的。速度就是时间,就是电量,就是钱。。。。
如果是几百米距离,在很空旷的情况下普通的FSK模块足够,但是如果有遮挡就可能需要lora了。
自己权衡吧,别人说的都不算数。因为别人不需要为此负责
选了lora,距离保证是够的,大不了加电池呗,但加电池就贵了。
选个高速的近距离模块,如果距离确实够用就很完美。如果距离不够就白做了,没救~

网友C:
引用 网友J:
还要算锂电池自放电。

一次性锂电的自放电可以忽略,每年也就百分之个位数而已。
可充的肯定没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次性锂电的自放电可以忽略,每年也就百分之个位数而已。
可充的肯定没戏 ...

要求一年的话,可充的是可以考虑的,一般锂电池自放电一年也就是10%-30%,有些规格书里会有这些参数的。时间再就就没戏了。
楼主要求几百米,那还要看什么环境,空旷的还好,但是稍有遮挡,就要考虑上大电池了。就像你说的那样,lora可能要降速甚至需要PA。

网友:
可充电电池不行,做这种长时间运行的低功耗设备,还是用锂亚吧。
大容量的锂电池长时间以低电流放电,且不充电。除了有自放电,还有钝化效应等,咨询电池厂家问问。

网友:
发送频率没有楼主的频繁,大约2分钟一次,特殊状态加密到30秒一次,数据很短。太阳能+铅酸电池12V6AHAH可以24小时长年值守。

网友(2020-11-19):
使用锂亚电池也有个问题,我lora要发送数据时,电流峰值达到几十个毫安,电池电压就瞬间下降,之前还出现过降低到1.8V以下,单片机都复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