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雕刻机但是并口的.并口电脑不好买,我想直接grbl控制板驱动并口,

楼主(2019-11-17):
我想直接用avr的grbl控制板来驱动。单片机io口驱动并口通常有什么好方法吗

网友A:
换个控制板,改成USB或网络口。

网友:
或者买并口卡加到电脑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控制板,改成USB或网络口。

嗯,我想用跑grbl或者marlin的板子直接代替电脑去驱动雕刻机改装下。自从我那个带并口的电脑坏了之后就没动过那机器

网友:
买维宏卡,既简单价格还比价合适

网友:
买张pci或pcie转并口卡就行了

网友:
GRBL 问题比较多,不稳定。

网友B:
grbl直接用就是了,现成的固件,跟单片机IO有啥关系。

网友:
并口的小主板还是挺好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换个控制板,改成USB或网络口。

amo你的三代机是USB口还是网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grbl直接用就是了,现成的固件,跟单片机IO有啥关系。

我手头有一个雕刻机,接电脑并口才能用。我家的并口电脑坏了,不打算买了。我就想用单片机控制板控制它,或者改装成3d打印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amo你的三代机是USB口还是网口?

网络。

网友:
现在的并口一般都做成排针了 你找找看有没有 另外我有个维宏你要不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手头有一个雕刻机,接电脑并口才能用。我家的并口电脑坏了,不打算买了。我就想用单片机控制板控制它, ...

你买个DB25头,根据并口引脚定义对应飞线到grbl的IO上就是了。

网友:
并口电脑还有人要吗?

网友:
换维宏卡最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