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映一下SMT品质问题?

楼主(2019-11-17):
一直在嘉立创做样板和小批量,的确很方便尤其是SMT,解决了电工样品及小批量焊接问题。在此表示感谢!
最近连续再做样板,之前遇到板子电阻一端焊接,一端翘起的问题,因为只有5块板子,自己手工修正了一下。也没有拍照反馈给SMT品质。
今天收到最近做的20个样板,板子上3颗相同的运放芯片都没有焊接,而我也没有再买这三颗料,本来答应客户周2交板子的,看来是要延期了!
希望嘉立创再强调SMT订单饱满的情况下,也适当的对质量提高一个管控。

网友A:
这个麻烦提交一下投诉,让查一下什么问题,不排除配对有问题,如果全没有焊的话这可能不是生产引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麻烦提交一下投诉,让查一下什么问题,不排除配对有问题,如果全没有焊的话这可能不是生产引起 ...

有一块板子上做了不良标识,应该是知道元器件没有焊全,但是20块板子都这样发过来了,也可能是忘了补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一块板子上做了不良标识,应该是知道元器件没有焊全,但是20块板子都这样发过来了,也可能是忘了补全 ...

工厂临时回复一下,这货是扩展库,此扩展库由商城提供,商城库存不准下单没有发货从而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厂临时回复一下,这货是扩展库,此扩展库由商城提供,商城库存不准下单没有发货从而导致 ...

我今天从商城买了,江苏仓发货,就是要自己在手工补焊了!耽误时间了!

网友B:
楼主板子看起来不错,能分享下图片吗?
尤其是PWM10那一排丝印,字符宽度和高度是多少啊?
看起来挺协调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今天从商城买了,江苏仓发货,就是要自己在手工补焊了!耽误时间了! ...

嗯,现在我们SmT是以广东库房对接,后续开通订购服务,你可以先开通预订购服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工厂临时回复一下,这货是扩展库,此扩展库由商城提供,商城库存不准下单没有发货从而导致 ...

我只遇到过电阻立碑,没有遇到过少焊零件的情况,楼主这情况应该是极少发生的。但像这种情况在一发现时就通知一下楼主是不是好点,至少板子发货之前楼主知道情况,能及时购买零件,这样零件就能和板子差不多时间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板子看起来不错,能分享下图片吗?
尤其是PWM10那一排丝印,字符宽度和高度是多少啊?
看起来挺协调的 ...

用的E*****工具画的,不是AD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只遇到过电阻立碑,没有遇到过少焊零件的情况,楼主这情况应该是极少发生的。但像这种情况在一发现时就 ...

嗯,后续会完善这些细节,现因为sM丅太多大功能积压,如目前最急迫的是预订物料功能!

网友:
我也提交了个投诉,没人给我打电话。贵司漏焊一个A4988芯片,最后说来说去,没办法我动手自行补焊

网友:
其实真对某商城的货都做了一些拦截,当库存小于最小包装的8%,直接认为没货。但还是每个月遇到6-10起缺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