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法器输入相同的信号,输出是否为0?

楼主(2019-11-17):
如题,请教一下,一个运放加四个同值电阻构成的减法器,+-端输入相同的信号,输出是否为0?
理论上是呀,实际好像有点出入。看来是电路出了问题?

网友:
四个同值电阻不可能完全一样的,肯定有偏差

网友A:
出入多少,如果你用非单电源运放,输出到不了0

网友:
输出应该0,这是理论上的,实际会有误差,如果要输出0,可通过增益调整来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入多少,如果你用非单电源运放,输出到不了0

这个不太可能吧?

楼主:
各位说的都考虑到了,所以负端的信号设置了增益可调,正负电源供电,理论上是完全可以调到零?输入是音频信号。

楼主:
这个只能用示波器看看了,看看是不是频响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太可能吧?

非单电源运放到不了负电源轨

楼主:
楼上,不需要轨到轨。但正负电源的中值即零地是完全可以到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