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设计的移动可调电源,4节18650供电。准备开工

楼主(2019-11-17):
一直想做一个小的可移动可调电源。锂电池供电。这样,在做一些小实验时就可随手拿过来用,不需再找插头插市电,方便多了。
设计的这个电源用4节18650供电。用LM1085作线性稳压(纹波小些,负载调整率也高一些)。用两只继电器自动选择接入输入端的电池数量,
这样尽量提高电源效率及减少发热量。
    最大输出电压:15V
    最大输出电流:3A
    电流显示精度:1mA
    电压显示精度:1mV
并且有电池电压过低报警功能。
   不知这个设计有什么不妥之处,请多指教,谢谢!

网友A:
这样会带来电池不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会带来电池不平衡

确实也想过这个问题。但是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只有在充电时用B6平衡充电。并且经常换换电池位置。

楼主:
DCDC好象负载调整特性不好,纹波应该也比较大。只是效率会高很多

网友B:
我想你需要的应该是这个货,赶紧做出来,造福大家吧。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东西,不是广告,是刚回复一个坛友的消息时看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你需要的应该是这个货,赶紧做出来,造福大家吧。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东西,不是广告,是刚回复 ...

你好,这个有详细的资料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DCDC好象负载调整特性不好,纹波应该也比较大。只是效率会高很多

你被误导了。。dcdc通常都能做到10us以内。ldo差不多也得10us了。

网友D:
18650充电怎么办?四节串联起来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18650充电怎么办?四节串联起来充电?

对的。我用B6平衡充。

网友B:
做个我发的图片里的产品吧,
价格别太高了。广大屌丝接受不了,
电源就用成品充电宝多好,只用另外加个这东西,直接买成品省事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被误导了。。dcdc通常都能做到10us以内。ldo差不多也得10us了。

刚开始也想用DCDC,结果测了下手上的几只某宝模块,都是一上1到2A电压会掉0.2V左右,而线性稳压IC就不会这么大。
不知有没有好的DCDC芯片推荐一下。可完美替代线性稳压芯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你需要的应该是这个货,赶紧做出来,造福大家吧。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东西,不是广告,是刚回复 ...

很漂亮,非常有诱惑力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做个我发的图片里的产品吧,
价格别太高了。广大屌丝接受不了,
电源就用成品充电宝多好,只用另外加个这东 ...

就是国产的啊做minidso的那个,这个叫MDP数字电源系统

楼主:
正在考虑改为DAC程控方式,并增加cc模式。做好可以开源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充电也好办,假货宝买4个口红充电宝散件可以单独慢慢充

就像这种就行:https://item ...

这个栘植到stc不会太难。

网友G:
看看我做的。基于KIS3R33模块

网友:
我也琢磨这玩意,从笔记本电池拆出来了个2并4串的,准备加上MPS的小模块,2-3A就够,再加上个平衡充,表头,应该就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看我做的。基于KIS3R33模块

赞一个,已经很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是国产的啊做minidso的那个,这个叫MDP数字电源系统

这个电源看起来很好啊,就是好贵。。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我想你需要的应该是这个货,赶紧做出来,造福大家吧。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东西,不是广告,是刚回复 ...

这电源价格厉害了 1xxx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电源价格厉害了 1xxx

他们是处于产品角度考虑的,要盈利,外观五金也做得精致,对于我等喜欢裸奔的大众来讲,都是可以省略的

网友I:
锂电池这么用就是错的。趁早换个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I:
锂电池这么用就是错的。趁早换个思路!

多谢指教!正在寻找好的DCDC方案。
手头的模块测试下来都有一个问题:输出1A多快到2A时,输出电压都会下降0.2V左右。不知是不是所有DCDC芯片都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看我做的。基于KIS3R33模块

请问你这个电源在输出1A多时会有0.2V左右的输出电压下降现象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这个电源在输出1A多时会有0.2V左右的输出电压下降现象吗?

没有这个现象
由于供电线阻忽略电阻的标识阻值,实际负载电阻要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