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太闲,想折腾个丐版nA表玩玩,开个众筹哈

楼主(2019-11-17):
RT,最近确实是闲的难受,除了学学摄影,还想捣鼓一个nA表玩玩。
仿制对象:
可以参考此淘宝链接的这种: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182d7c7bfqBsB1&id=524599749601&ns=1&abbucket=5#detail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7.182d7c7bfqBsB1&id=582533025296&ns=1&abbucket=5#detail

我把原理图放上来,液晶显示可以用霾表这种的段码LCD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83197-1-1.html

楼主:
众筹模式没玩过,跟大家探讨。
是否可以分两组,实干组和吃瓜组。我报名参加吃瓜组
我是不是应该设置一个关门限制,比如吃瓜组满50人就启动项目?
实干组 0成本参与,吃瓜组需支付物料成本即可。整个活动0利润,折腾的开心即可。吃瓜组可以得到PCB和单片机,高精度电阻,自己焊接调试即可
简单例程可以参考我霾表帖子,本帖子主要做到原理图和PCB完成即可,软件部分也很简单AD采样而已,看大家想怎么折腾了,软件这块我不发表意见。

网友:
报名参加吃瓜组

网友:
这个可以有,我参加,吃瓜

网友:
我报名吃瓜

网友:
报名吃瓜

网友:
咋不做自动切换量程?

网友A:
20fA Ib的运放ADA4530-1,寻寻应该还有样片库存的,需要的,坛内消息我呀~

网友B:
是不是可以直接上个LCD彩屏,9块钱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可以直接上个LCD彩屏,9块钱那种

可以啊,做两款,这款写代码少,功耗低,省精力,适合吃瓜组。
你可以加入实干组搞彩屏的,加油!驱动彩屏的MCU选哪个?stm32f103c8无法胜任了吧!
stm32f103c8t6   5元、液晶5元、1621芯片1元,还有些高精度电阻,费用很低

网友C:
引用 网友A:
20fA Ib的运放ADA4530-1,寻寻应该还有样片库存的,需要的,坛内消息我呀~

。。。这布线难度非骨灰级工程师莫属。。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布线难度非骨灰级工程师莫属。。

还好的吧,低估了芯片厂家,志在降低行业门槛的“叵测居心”~
我们已协助3个以上做FID/水质分析的客户,设计量产了的。
建议细看下述几篇文档

https://www.analog.com/cn/design ... the-lab/CN0407.html
https://www.analog.com/media/en/ ... 7-DesignSupport.zip
https://www.analog.com/media/en/ ... 0-1R-EBZ_UG-865.pdf
https://www.analog.com/cn/techni ... -dynamic-range.html
https://www.analog.com/media/cn/ ... otes/AN-1373_cn.pdf

楼主:
楼上这广告插的,硬生生的!

网友D:
原本是eevblog的David Jones设计的,TB的仿制货还卖得挺贵

楼主这个要多少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本是eevblog的David Jones设计的,TB的仿制货还卖得挺贵

楼主这个要多少钱啊 ...

零利润,淘宝的我买了一个,用的挺顺手的,所以想搞一下,众筹是为了试下,以后能玩更多好玩的项目。
报名吃瓜组加个序号,比如我现在是吃瓜组第五位。满50人关闭报名,不再接受新人,人满后我发个淘宝预定金,估计元件在20元之内,多退少补。吃瓜组负担实干组的全部元件支出

网友:
报名加入吃瓜组第七位。

网友:
参加吃瓜观众

网友:
报名吃瓜组第八位

网友:
报名加入吃瓜组第9位

网友:
报名加入吃瓜组第10位

网友:
报名加入吃瓜组第11位

网友:
报名加入吃瓜组第12位

网友:
报名加入吃瓜组第13位

网友:
报名加入吃瓜组第14位

网友:
这个是切换档位还是对数处理?

网友:
会不会都是吃瓜呢?报名吃瓜15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布线难度非骨灰级工程师莫属。。

还好吧,这芯片我在用,布线是最舒服的一款,芯片把管脚优化了,布线倒是没折腾太久,反而是屏蔽罩没用好,找了好久才发现问题

网友:
还能上车不?报名吃瓜组16位

网友:
还有位置吗?

网友E:
楼主位淘宝我也刚买了个,如果要自己做建议优化一下,自动量程切换,电流突变触发采集记录等,这样测功耗才会实用,ps:吃瓜群众不少,种瓜的没一个啊
如果要段码液晶的话可以试一下国产芯片swm181,目前试了一下还可以,自带12位ad,和段码液晶驱动器

网友:
报名加入吃瓜组第17位

网友:
报名参加吃瓜第20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位淘宝我也刚买了个,如果要自己做建议优化一下,自动量程切换,电流突变触发采集记录等,这样测功耗才 ...

第一款霾表我用了ABOV的带段码LCD驱动和12位AD,用的人太少,我觉得还是用最流行的stm32最佳,省力省时间

网友:
报名吃瓜21名

网友:
报名吃瓜22名

网友F:
小批量生产过10pA~20mA的自动量程表,就不参与了

网友:
报名吃瓜23名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批量生产过10pA~20mA的自动量程表,就不参与了

我们这个算是丐版的,简单。跟你的不竞争,哈哈

网友:
报名参加吃瓜第24名

网友:
报名参加吃瓜第25名

网友:
报名参加吃瓜组 第26名

网友G:
照着这个贴子做也就差不多了吧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513839-1-1.html
我照着实现过一个1nA的, 非常稳, 运放用的似乎就是MCP6002.

然后用继电器切反馈电阻就可以实现自动量程了.

网友:
报名吃瓜组 第27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啊,做两款,这款写代码少,功耗低,省精力,适合吃瓜组。
你可以加入实干组搞彩屏的,加油!驱动彩 ...

IC选GD?我没用过GD, 如果DIY,觉得直接选通用的STM或者带BLE的NRF5XXXX系列,软件用arduino,扩展性更强大了,可能更适合大部分坛友的胃口了。

网友:
报名吃瓜组 第28名

网友:
报名吃瓜组 第29名

网友:
报名吃瓜组 第30名

网友:
报名吃瓜30名

网友:
报名吃瓜组,第31名

网友:
报名吃瓜31名

楼主:
引用 网友B:
IC选GD?我没用过GD, 如果DIY,觉得直接选通用的STM或者带BLE的NRF5XXXX系列,软件用arduino,扩展性更 ...

stm32f103c8 这个芯片不含税才5元,大部分坛友都会用,就它了哈哈

网友:
吃瓜是不是越多越好?报名吃瓜32。

网友:
吃瓜报个名

STM32F103 我这有   液晶屏大把19264   吃瓜能  开源嘛?  改成自己手里 液晶屏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照着这个贴子做也就差不多了吧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513839-1-1.html
我照着实现过一个1nA的,  ...

这个是量程1pA的,比eevblog的大了3个数量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啊,做两款,这款写代码少,功耗低,省精力,适合吃瓜组。
你可以加入实干组搞彩屏的,加油!驱动彩 ...

是的,LCD功耗会比较大。驱动和资源反而不是什么问题。接口也有很多SPI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是量程1pA的,比eevblog的大了3个数量级

换个采样电阻而已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是的,LCD功耗会比较大。驱动和资源反而不是什么问题。接口也有很多SPI的了。 ...

可以用stm8l+段码屏, 功耗就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可以用stm8l+段码屏, 功耗就小了~

楼主原来的设计就是段码屏,低功耗。是我建议LCD屏,会更好看一些,才扯出这个功耗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原来的设计就是段码屏,低功耗。是我建议LCD屏,会更好看一些,才扯出这个功耗的问题  ...

jlx的12832, 小尺寸的, 不开背光可以做到1mW左右, 不过显示效果一般般吧...

网友:
报名吃瓜组好像满人了啊

网友:
报名吃瓜33,看了DIY仪器就想入。

网友:
报名吃瓜......

网友:
虽然与我无瓜 我也报名吃瓜组

网友I:
都想玩啊,我去打样EEV的原板,有要的吗?

网友:
也报名参加吃瓜组36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打样只需5元还包邮,不需要拼单了。你适合加入实干组
4mm香蕉座找到了,各种物料可以汇总一下,stm32 ...

每个月才2款,早就用完了!

今天抽空看下,来的急的话发出去打样了!有要的说下!

网友:
报名吃瓜组

网友:
不知道采样率和带宽能有多高

网友J:
所以楼主是要座什么?你根据老外开源的模块加一个stm32做一个众筹?这不是已经设计完了?实干组还能干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J:
所以楼主是要座什么?你根据老外开源的模块加一个stm32做一个众筹?这不是已经设计完了?实干组还能干什么 ...

设计输入,比如按钮功能,审核原理图,画PCB,选购元件物料,写代码一堆事

网友:
也报名参加吃瓜组39

网友:
引用 网友I:
都想玩啊,我去打样EEV的原板,有要的吗?

原版链接呢! https://www.eevblog.com/projects/ucurrent/

网友K:
给楼主提个建议,使用18650供电,usb充电,方便隔离应用,抗干扰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K:
给楼主提个建议,使用18650供电,usb充电,方便隔离应用,抗干扰还好。

收到,我考虑直接使用移动电源供电,成本更低,我觉得大部分人只是偶尔用一下这个表,使用频率应该不高,不应华而不实,怎么简单怎么来

楼主:
现在只差芯片和高精度电阻没有采购了,求推荐

网友:
报名参加吃瓜组42。大家想好准备用来做什么没?

网友:
吃瓜第43位

网友:
吃瓜组第44位报名~

网友:
吃瓜45  哈哈哈 上车

网友:
这个表我去年做过,今天拿出来测了一下,精度还可以,准备搞成自动量程。

网友:
吃瓜组 第46位报名

网友:
吃瓜组 第47位报名

网友L:
如果结构式这样,测nA噪声比较大,fA 别想了。已经贴过EE的试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如果结构式这样,测nA噪声比较大,fA 别想了。已经贴过EE的试过了

嗯,是的。目前测低功耗单片机,能测到0.1uA就完全满足我了。对于成本我希望控制在30-50元以内,由于使用频率非常低,所以希望功能越简单越好

网友:
吃瓜组 第48位报名

网友:
吃瓜组 第49位报名

网友:
报名吃瓜组,第49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原理图验证过吗?没查器件好不好买到MAX4239

验证过可以的,我在淘宝买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反正精度还可以。

网友:
我报名吃瓜,也可以提供器件电路等

网友M:
引用 楼主:
从您这位置截止吧,我感觉应该满50人了,开搞
现在就缺MAX4239了,STM32F103C8T6有上次贴片的剩料1000片 ...

需要多少片?MAX4239ASA+在RS上大概15元一片,给个地址发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M:
需要多少片?MAX4239ASA+在RS上大概15元一片,给个地址发给你?

RS太贵了,不考虑了,再找个平民的渠道
修正一下信息,云汉新城有货,9.3元,看一下后缀就可以下单

网友:
我也报名吃瓜组,工作中有需要

网友:
我也报名吃瓜组吧,建议是否可以直接在jlc直接贴片了,一个人加不了多少钱,可以少焊接很多器件,就是这个max4239不能贴,4238可以替换,但是无货,初步看了下,可贴片的有ADI的AD8628应该可以替换,就是偏贵了点

网友:
同意楼上的,先贴片

楼主:
已经打样,元器件也到位了,焊接测试没问题,就可以做五十套了

网友:
微信好多打了一个8,不好意思啦

网友:
报名吃瓜组,第50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提示用户不存在,联系不上您

又核对了下,微信号没错呀。您留个号,我来加吧

网友:
是的,响应楼上号召,先贴片吧,个人不想动烙铁。

楼主:
美信运放已收到,验证没问题

网友:
关注中,输入端和跨阻应该用特氟龙与PCB隔离

网友:
nA级别,不错
持续关注中

楼主:
第一轮50名已报满,后面报名的坛友直接进第二轮100名吧,请改一下报名位

网友N:
不错的想法
1.先讨论下定什么指标,如何测试?
2.再讨论一下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不错的想法
1.先讨论下定什么指标,如何测试?
2.再讨论一下方案

只是把开源的电流表和霾表电路结合在一起。
ADC采样后stm32f103把结果通过USB或者串口发送,段码液晶显示

楼主:
指标参数见纸质说明书

楼主:
成本列表:PCB 做5块 单价1元  做10块单价2元  做50块单价3元
MCU stm32f103c8  5.2元
测试插座两个(红黑) 单价0.25元?忘了
美信运放单价9.3(云汉)
LMV321几毛钱吧
高精度电阻
液晶
七七八八加起来应该不超过35元。超过我众筹的预期价格20元了
就是北京快递太贵,能找个便宜快递就妥了,哈哈

网友J:
看到你发我私信了,只是个人觉得手动换挡不太方便,我在做不用换挡的,就不参加你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到你发我私信了,只是个人觉得手动换挡不太方便,我在做不用换挡的,就不参加你的了 ...

你加实干组,做成自动量程的即可。
坛友自由选择,两种设计bom成本不同不冲突的

网友O:
报名免费赞助彩屏

楼主:
引用 网友O:
报名免费赞助彩屏

电路后天就回来了,不折腾换屏了

楼主:
嘉立创把丝印偏移操作了,哎!这样好看?测试与原版产品数据一致,成功!

网友:
第一轮电路板已回来,测试结果与淘宝258元显示数据一致,本轮众筹结束,众筹预期利润100元,已花80注册新账号。
第二轮马上开始

网友:
吃瓜报名

楼主:
感谢!之前的坛友是BOM成本加两元吃瓜费。已用于论坛发展,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O:
报名免费赞助彩屏

现在可以考虑升级一下,彩屏,自动量程都可以评估一下,请发资料吧,谢谢!
升级的高大上点,还是不错的

网友P:
Guard trace都没有,能测nA级别,我是不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Guard trace都没有,能测nA级别,我是不信的

0.1uA还可以,nA没有试,您可以帮改进一下,咱们再投一版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0.1uA还可以,nA没有试,您可以帮改进一下,咱们再投一版测试一下

过谦了,我也只是有这个疑问的想法而已

网友Q:
第二轮,怎么开始?报名吃瓜啦

网友R:
第二轮什么时候开始,也在这里报名吗

楼主:
没解决的问题0.1%的低温漂厚生电阻不敢在淘宝买,在心间也看了是成盘的报价,这货单只报价卖最好,只能去某商城先应急,求更好的渠道。
还有问不熟悉GD32怎么办?答:这个用的是stm32f103,我们有个老掉牙的产品用atmel N年前就过了认证,现在换成GD32,结果3米半波暗室没过,不再用GD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第二轮什么时候开始,也在这里报名吗

今天折腾到五点搞定了,原先用厚生千一的电阻,mA读数还可以,uA与原版有差距。现在折腾成威世的万五电阻后和淘宝258元的读数一致了。所有厚生0.1%的电阻换掉不用。
现在都用原版BOM里推荐的品牌和0.05%器件,蛋痛的是两毛钱一颗的电阻飚到了两块钱,淘宝店卖258元还是良心价啊!
按坛友说的Guard trace也加了,运放改成TI的
用两节南孚电池100M 0805电阻做负载,读数稳稳的30nA。

楼主:
引用 网友Q:
第二轮,怎么开始?报名吃瓜啦

C2 - 01位

网友I:
都做好啦 ?早知道板子我就不打样了,晕倒。做了20片原版的。主要器件都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都做好啦 ?早知道板子我就不打样了,晕倒。做了20片原版的。主要器件都买了 ...

要速度快啊,都报名吃瓜组,没办法我用两个通宵给赶出来了

网友:
C2 - 01位

网友I:
引用 楼主:
要速度快啊,都报名吃瓜组,没办法我用两个通宵给赶出来了

还是你N,开关的链接有吗?原BOM上的太贵了,有推荐的吗?谢谢!

网友S:
这东西哪里用得上? 离子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S:
这东西哪里用得上? 离子检测?

比如低功耗单片机,水表什么的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还是你N,开关的链接有吗?原BOM上的太贵了,有推荐的吗?谢谢!

抱歉,不敢发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我的id已被警告,不敢发

taobao 散件包含料吗?拍下了还没付款,确认下。

网友T(2019-12-17):
两个电阻同时采样,下面电压过高时打开mos短路实现自动量程。搞个合适的带128增益AD,不求太高精度运放都不用装了。

网友:
9倍电阻还可以用相同阻值3并3串,据说能更低成本得到更好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T:
两个电阻同时采样,下面电压过高时打开mos短路实现自动量程。搞个合适的带128增益AD,不求太高精度运放都不 ...

在特定预算下,精度是第一位的。自动量程等辅助功能,对于一个使用频率不高的设备,不太重要。
如果您是看瞬变电流,那您的这个设计是有很大参考价值的。感谢回复。
我这个电路预留三路串口,一个USB,确实可以配合您的电路实现数据上报的。
另外我还预留了一个热敏打印机接口,可以接主流的讯普,思普瑞特,瑞工,荣达等打印机

网友K:
引用 网友T:
两个电阻同时采样,下面电压过高时打开mos短路实现自动量程。搞个合适的带128增益AD,不求太高精度运放都不 ...

有点理想化了,MOS管的导通电阻在这个场合还是有严重影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有点理想化了,MOS管的导通电阻在这个场合还是有严重影响的。

MOS管关断状态的漏电流会影响当前采样电阻,导通电阻不影响呀,导通是为了短路不用的那个电阻。

网友T:
引用 楼主:
在特定预算下,精度是第一位的。自动量程等辅助功能,对于一个使用频率不高的设备,不太重要。
如果您是 ...

ua级还是值得尝试的。MOS管datasheet上的Drain-Source Leakage Current 最大1ua。反正您手里有装备,要不找一个MOS DS加电压测电流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T:
ua级还是值得尝试的。MOS管datasheet上的Drain-Source Leakage Current 最大1ua。反正您手里有装备,要不 ...

茅塞顿开,可以试试,我先把这次已买物料大约1000元清掉。

网友U:
如果需要的话,我们赞助贴片。

楼主:
引用 网友U:
如果需要的话,我们赞助贴片。

得到论坛正规军赞助,哇塞太惊喜了,好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U:
如果需要的话,我们赞助贴片。

这个厉害了

其实赞助贴片,或者大家平摊贴片都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U:
如果需要的话,我们赞助贴片。

感谢务实贴片的热心支持!
我公司正在IPO中,董事长交代我找一家备用贴片厂,我们现在用的外协贴片厂在靠近湖北的地方。起步收费是2000。
可细谈,我手机号一会私给你

楼主:
嘉立创电路板已发货,预计明天可以收到。在芯间的芯片也到了,周末可以发给大家。终于可以了
电路板有红蓝两色,可自选
PCB文件:

楼主:
已与务实贴片联系,名不虚传很务实,期待有合作!
下一步测量范围做调整,10nA起,不再从1nA起测量。
采样电阻0.01R  1R  1K三挡

网友V:
关注, C2 留我一位。

楼主:
引用 网友V:
关注, C2 留我一位。

好嘞,
顺便总结一下,第一不应该叫众筹,现在返回头来看,众筹这种方式是有不妥的地方。比如我收到钱不发货,或者在论坛消失了,不再冒泡了。这种风险是有的,现在看来不应该鼓励众筹这种形势,需要再考虑更稳妥的方式,大家一起玩个东西。
第二应该先成立实干组再有吃瓜组,我正好给弄反了。
第三,需求没确定好,电路板颜色,自动量程,测量范围,精度,都没有做到广泛的讨论
第四,忽略了焊接问题,绝大多数人是要焊接好的成品的。没有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还有什么遗漏的问题。楼下可以补充,互相探讨!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嘞,
顺便总结一下,第一不应该叫众筹,现在返回头来看,众筹这种方式是有不妥的地方。比如我收到钱不 ...

没有玩过,怎么会知道有这些问题呢··· 还是很好的总结了过程也很好的为坛友开了个好头·············

网友W:
还有没有呀?给我也整一个,想报名

网友X:
引用 网友W:
还有没有呀?给我也整一个,想报名

我是第一轮的,淘宝链接38的套餐,但是我手头上只有0805的常用阻容,PCb是0603的,你要我的吗 只焊了三四个件,缺东西搞不下去了,再单独这点阻容买又划不来,38包邮给你,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X:
我是第一轮的,淘宝链接38的套餐,但是我手头上只有0805的常用阻容,PCb是0603的,你要我的吗 只焊了三四 ...

R14焊上就可以跑了boot0,其他都不用焊,我很多年没用0805,很抱歉忽略了这事。
很多元件不需要焊的,ADC输入直接短接即可使用,你把想要的元件列出来,我看哪些是必须的,我去淘宝拍一份送你。
单片机部分:
R18   4.7k 0603
C11   0.1uf 0603
C6     0.1uf 0603
R14  1K-10K 0603
F1 100mA 0805
这几个是必须要的,其他缺料都可以不焊。
模拟部分低温漂电阻都提供了.

网友X:
引用 楼主:
R14焊上就可以跑了boot0,其他都不用焊,我很多年没用0805,很抱歉忽略了这事。
很多元件不需要焊的,ADC ...

楼主不用了,这个问题出在我,前段时间比较忙,没留意众筹的信息。这些都是可以避免的,损失我自己承担好了。看看有没有想要的坛友,我这直接出手就可以,还是楼上说的38包邮,我这个是38元版的,这样比众筹价还会便宜10元运费。另外PCB配上液晶的显示屏,拿到手之后感觉实物比图片精致很多,相当不错的表。

编辑原因:修改病句,调整语序

楼主:
引用 网友X:
楼主不用了,这个问题出在我,前段时间比较忙,没留意众筹的信息。这些都是可以避免的,损失我自己承担好 ...

好吧,我只能帮你这么多了,发运时多打保温材料加厚,最近天冷,已有液晶冻花的情况。

网友:
报名吃瓜50

网友:
我是第一轮的,淘宝链接38的套餐,你要我的吗 只焊了三四个件,缺东西搞不下去了,再单独这点阻容买又划不来,38包邮给你,要吗?也会直接参与众筹,和众筹一样,我把我的名额让给你,已经和楼主说好了

网友:
好的 站内联系

网友W:
引用 网友X:
我是第一轮的,淘宝链接38的套餐,但是我手头上只有0805的常用阻容,PCb是0603的,你要我的吗 只焊了三四 ...

回复晚了,请问卖了吗?看到楼下有需求,如果已经卖了就算吧。
//////
更新:
已经在楼主的闲鱼连接里面买了一个,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W:
回复晚了,请问卖了吗?看到楼下有需求,如果已经卖了就算吧。
//////
更新:

还卖的。。。

网友X:
我现在还不能加好友,给你发站内消息 显示该好友不接收非好友信息,要不你给我发个消息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W:
回复晚了,请问卖了吗?看到楼下有需求,如果已经卖了就算吧。
//////
更新:

你是上海的?我可以退款给你,然后你俩自行成交即可,我这里没问题的

网友X:
引用 楼主:
你是上海的?我可以退款给你,然后你俩自行成交即可,我这里没问题的

谢谢楼主,我在这贴个闲鱼口令,不知道违不违规,如果违规还请告知一声     我在闲鱼发布了【阿莫na表众筹,坛友专用】 复制这条消息后,打开闲鱼€XTGx11KQwlC€后打开闲鱼

楼主:
引用 网友X:
谢谢楼主,我在这贴个闲鱼口令,不知道违不违规,如果违规还请告知一声     我在闲鱼发布了【阿 ...

我不知道算不算违规,如果算,你接到通知再删也应该可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算不算违规,如果算,你接到通知再删也应该可以吧

好的  我多留意。

网友:
引用 网友X:
我现在还不能加好友,给你发站内消息 显示该好友不接收非好友信息,要不你给我发个消息吧 :) ...

不好意思,刚刚看到你给我发的站内信了,我不能回复你,显示你不接受非好友消息。  我在176楼发布了闲鱼链接,可以通过闲鱼。

编辑原因:这条应删除,回复错人了。

网友:
不好意思,刚刚看到你给我发的站内信了,我不能回复你,显示你不接受非好友消息。  我在176楼发布了闲鱼链接,可以通过闲鱼。

网友Y(2020-02-13):
对于mA级别的电流采用串联电阻测电压是没有啥好说的,对于nA级别的电流也这样搞,就显得不好了。
建议改成反相放大模式,输入电阻为0欧姆,反馈电阻可程控(量程变化),同相输入接地,同时反馈回路需要电容防止噪声增益过大出现震荡。

楼主:
引用 网友Y:
对于mA级别的电流采用串联电阻测电压是没有啥好说的,对于nA级别的电流也这样搞,就显得不好了。
建议改成 ...

感谢您的建议,谢谢!

楼主(2020-03-21):
刚才又把数字地模拟地处理了一下,mA uA数据已经很好,与原版无差别,nA数据比原版高2nA
如果不给单片机部分供电,模拟电路的输出与原版一致。数字地和模拟地处理好才行

楼主:
USB数据上传已经调通,正在改成自动量程的,然后做个python上位机。预计4月1日前完成样板打样,5月1日能完成测试,6月1日python软件计划完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USB数据上传已经调通,正在改成自动量程的,然后做个python上位机。预计4月1日前完成样板打样,5月1日能完 ...

自动量程才实用

网友J:
引用 楼主:
USB数据上传已经调通,正在改成自动量程的,然后做个python上位机。预计4月1日前完成样板打样,5月1日能完 ...

自动量程不好做,微弱电流不准的。说的那啥一点,我加个保护电路就偏了。我用了个不换量程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J:
自动量程不好做,微弱电流不准的。说的那啥一点,我加个保护电路就偏了。我用了个不换量程的方案。 ...

我加了个电感滤波,也影响了2nA,手动的确实好做些

网友:
楼主这个做出来了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加了个电感滤波,也影响了2nA,手动的确实好做些

请问下,购买方式是直接在闲鱼上下单么?想要一个。。。

网友Z(2022-07-29):
众筹的时候买了这个表,当时没弄,现在有需求了,想看看,找不到资料了, ,有坛友能提供下资料不?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Z:
众筹的时候买了这个表,当时没弄,现在有需求了,想看看,找不到资料了, ,有坛友能提供下资料不?谢谢了 ...

好的,老外原版资料有,精度可以,我做的没原版的好用,资料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