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配合目标的转速测量有什么简单方法?

楼主(2019-11-18):
自己DIY了一个红外测转速的电路。
用一个3DU5和2个红外发射管,效果一般,转速越高测量距离越近,贴了反光纸。
可能再改进就需要配合光学上的处理,比如用45度半透玻璃让红外发射和接收同轴。但我不想折腾光学了。

所以问问,如果测量螺旋桨转速,又或者只是一个小棍子或纸条(还像螺旋桨那样T字形装在转轴上),怎么测其转速。目标非配合——不能贴反光纸、不能贴磁铁、要有一定距离,比如距离不小于几厘米。

我记得在哪看到有人用人体感觉雷达去测的,转动的物体导致无线信号扰动。音频法我也知道,但单片机不好处理。磁场不说了。
还有一种是用眼睛通过仪器的观察孔去看旋转体(必须有明确的外观变化,比如转动的螺旋桨),仪器就能测到转速,距离能有几米远,但这个也必然是光学处理的。

另外现在有很多红外测距离的模块,不知道这些模块的刷新速度和精度如何,比如测量旋转物体的距离变化波动测转速。这么一说,用超声波不知道行不行?

对了,转速范围先定在1000到3万吧。

网友A:
为啥要用反光的原理呢?用鼠标滚轮那种透光的原理不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要用反光的原理呢?用鼠标滚轮那种透光的原理不行么?

就是红外对射嘛,使用情况不容许。要安装、要对准。不能远距离测量。

对了,我说的目视测转速的,我搜到了,是频闪原理。观察孔里是个液晶屏原理的快门,以高频率在透光和不透光间变化。如果通过观察孔看到旋转体静止,那转速和快门频率就一致。这种需要转速从高到低变化,不然会有倍频的问题。

网友:
频闪仪,专门干测转速的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