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499 PB12外部中断触发不了

楼主(2019-11-18):
PA0测试正常,改成PB0无效,PB12也无效,看看哪里错了。
void EXIT_Init(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调用NVIC定义的结构体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定义GPIO初始化结构体变量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Ex_NVIC_Config(1,12,1); //参数一:I/O口 0-8=PA-PI  参数二:BITx:中断线  参数三 :TRIM:触发模式,1,下升沿;2,上降沿;3,任意电平触发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15_10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 & 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EXTI15_10_IRQHandler(void)
{

    EXTI->PR=1<<12;  //清除LINE12上的中断标志位
    printf("Enter EXTI12_IRQHandler \r\n");
}

//===========================以下内容由版主加入===========================//
关于GPIO外部中断完善的例程,请参考此贴: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9204-1-1.html

楼主:
邪了门了,PA0-15都正常触发。PB口都不管用,真日怪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邪了门了,PA0-15都正常触发。PB口都不管用,真日怪

叫工程师单独写了个例程,里面有很多个不同组的GPIO中断,并且包括了PB12,你看看有没有你想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叫工程师单独写了个例程,里面有很多个不同组的GPIO中断,并且包括了PB12,你看看有没有你想要的

谢谢了,我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叫工程师单独写了个例程,里面有很多个不同组的GPIO中断,并且包括了PB12,你看看有没有你想要的

感谢啊!PB12中断可以了,应该是SYSCFG配置这有问题。

网友(2020-09-02):
引用 网友A:
叫工程师单独写了个例程,里面有很多个不同组的GPIO中断,并且包括了PB12,你看看有没有你想要的

你好啊,我也遇到了中断的问题,PA口的中断都没有问题,PB口目前中断有问题,而且我看了上面的例子中,PB12的配置,发现一个问题,syscfg越界了
我目前在测试PB13,根据寄存器表配置了,但是不起作用。
请问一下,这些中断有什么特殊要求吗??
之前网友已经将RTT移植到该平台,发现中断跑不起来,于是我使用了你们提供的demo,依旧跑不起来javascript:;

网友:
我这边拿了最新的hal,已经修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