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LM317T的电路

楼主(2019-11-18):
这是一个汞灯的电源,其中V4为限流,用于输出150ma电流, V3的作用想不明白,汞灯手册上写的是 端子1脚相对于2脚为阳极,实际测量2脚为0, 请教V3 LM317的作用。

网友A:
1脚2脚会不会是灯丝。

网友:
灯丝恒流

网友:
V3和3.2欧电阻构成了恒流源,输出电压和负载是固定的,电流就是恒定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脚2脚会不会是灯丝。

对 1 2脚灯丝 3脚貌似是个加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