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入门请过来人指点一二

楼主(2019-11-18):
如题, 有单片机编程,电路设计的基础,想再补一些PLC的知识。 请坛友带路

有哪些经典的PDF资料, 哪些上手软件,需不需要搞个主流PLC练练手?

目前在看三菱FX3U系列的一些资料, 想问一下, 不同品牌不同系列的PLC,编程方面的差异如何?

网友:
方法基本一致,只是指令上有些差异

网友:
把PLC程序看成是放在while(1)里面。

网友:
PLC执行时从左往右。
你可以先接触带SCL(或ST)语言编程的PLC。这种编程语言和C语言比较像,方便入门。

网友:
三菱PLC支持模拟运行,学起来还挺快的。三菱学习网站上有e-learning课程

网友:
编程思路都是一样的,只是各家的软件操作不一样,   最简单的照着三相电机正反转电路图 用梯形图写

网友A:
西门子PLC与三菱PLC,编程思路差异太大,看你想往哪方面发展

网友:
直接学习codesys,ST语言。现在PLC基本都支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西门子PLC与三菱PLC,编程思路差异太大,看你想往哪方面发展

有什么差别,看西门子的编程软件总类很多,安装使用费时费力,三菱就可以直接上手。

网友:
先学学电力拖动控制线路,然后再学三菱的比较容易上手

网友:
买个东莞长方plc直接实战,200左右,我就是这么入门的

网友B:
有木有codesys的和谐文件?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木有codesys的和谐文件?学习,学习!

不需要和谐!只是仿真会有2小时的限制

网友:
一个树莓派就可以学习codesys,ld st fbd全都有,还可以用c写库,玩法很多。

网友:
plc是一种状态扫描式的编程方式,做过plc程序会对你用单片机程序构架有很大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