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伏特如何防止反接, 又不会损失电压?

楼主(2019-11-18):
5伏特如何防止反接, 又不会损失电压?

求最简单的方案

网友A:
使用PMOS,然后G极下拉电阻到地!mos导通只有几mΩ。

网友:
1uA 还是100A?

网友:
mos管,搜索“mos管防反接“,大堆的电路图。

网友:
MOS管呀,电路一大把

网友B:
更大的话我可以免费赠送1.5万A二极管一枚。

网友:
可以继电器加二极管,先过二极管检测成功后继电器闭合消除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更大的话我可以免费赠送1.5万A二极管一枚。

上个一万安照片,放一把尺看看大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使用PMOS,然后G极下拉电阻到地!mos导通只有几mΩ。

pmos的寄生二极管怎么办?

网友:
接楼上,R7是负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pmos的寄生二极管怎么办?

PMOS寄生二极管代替外部二极管,栅极驱动用于减少寄生二极管两端的电压降。

网友E:
引用 网友D:
PMOS寄生二极管代替外部二极管,栅极驱动用于减少寄生二极管两端的电压降。 ...

人家问的是电源接反寄生二极管正向导通电流能流动,整个电路就废了的问题

网友:
整流桥知道不,就用那种模式,用MOS接个半桥

网友:
没一点电压损失是不可能的,哪怕是用继电器触点

具体还要看你的工作电流大小

网友F:
保险丝加反并二极管

网友:
我觉得电流不大用肖特基二极管最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pmos的寄生二极管怎么办?

S极作为输出端啊。
网上一大把!

网友:
楼主不说电流就让我们讨论我觉得没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更大的话我可以免费赠送1.5万A二极管一枚。

还有这牛逼的神器?什么参数?发照片来瞻仰一下涨涨见识

网友:
MOS就可以了,NMOS和PMOS都可以

网友:
订制防呆插头

网友B:
这是0.5的,1万多的金色的,扔哪忘了

网友:
牛逼,见到了这么大的二极管

网友:
这样没有电压损失

网友:
下面这样,也许不会有电压损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更大的话我可以免费赠送1.5万A二极管一枚。

这么强的二极管,尺寸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我的JB粗壮吗?

莫大威武!!!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我的JB粗壮吗?

回莫大,二极管粗有,壮不足,太短了。

网友:
其实这是原来LTC的Application Note,用这个有点杀鸡用牛刀了的。
https://www.analog.com/media/cn/ ... -171_AN-1568_cn.pdf
坛内搜“反接”关键词,得到下述结果
https://www.amobbs.com/search.ph ... =%E5%8F%8D%E6%8E%A5
楼主需要的,定是如此简单粗暴的。

P.S.  这几年下来,觉得看ADI文档,要看循序渐进的Circuit Note,LTC的AN很养眼,得从1开始细细拜读起
https://www.analog.com/cn/search.html?q=*&Filters=resource_type_l2_fac_s:948bcad75dda46938741bb491d391102_c1db6dd505a94fa09f7826c8b66a2bbb|resource_type_fac_s:948bcad75dda46938741bb491d391102

网友:
楼上的电路不错,利用了nmos寄生二极管产生正接导通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人家问的是电源接反寄生二极管正向导通电流能流动,整个电路就废了的问题 ...

这防反接不是通常的PMOS连接方法。

正极连接到 PMOS 漏极D ,源极S连接到负载,寄生二极管方向直接是允许电流流过。 如果电源极性接反,寄生二极管将不会导通。

网友H:
可以加个智能人工,先量一下是否正常,正常则接入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可以加个智能人工,先量一下是否正常,正常则接入

你这样搞的太复杂了,直接用人工,找个大妈,先量一下是否正常,正常则接入

网友J:
最简单的方法串一个二极管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最简单的方法串一个二极管上去。

With diode, only 4,3V on output, not good
I only want to know to protect 5V with low cost.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这样搞的太复杂了,直接用人工,找个大妈,先量一下是否正常,正常则接入  ...

以前参加一个展会,有个智能注塑机就是这样,号称可以自动装配组件,结果看到机器里面有个人把组件装好后丢出来的

网友:
用防反接的插头、插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0.5的,1万多的金色的,扔哪忘了

这个100A~1000A级可控硅,在工厂干电工的时候换过很多,,,门极线是镀银的,当年还拆了一大把,,,,,呵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把我说的给说了,大功率的二极管根本就不是这种封装的。

大功率的二极管,就是饼状的啊。模块的没有饼的大,直流输电都是饼

网友:
反向并联二极管,串联一个保险丝。反接烧保险丝。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保险丝加反并二极管

你这个电路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