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种超高效率的:输入DC12,输出AC220v的方案

楼主(2019-11-18):
我想做一个特别特别高效率的输入DC12v,输出AC220v的方案。

设计指标:
输入电压:
12V直流电压;输出电压220V交流;单相,
功率:500W;
说明:输入电压直流12V采用DC/DC变换器或现成的开关电源;
正弦波发生器可以采用专用集成电路或用单片机等CPU自制。

网友:
传说高效率是用高频SPWM方式,普通正弦效率上不去

网友A:
特别特别高效,那就搜GaN逆变吧,接近99%效率

不然买二手UPS板子就是了

网友:
12V500W,那就是40多安的电流,你的插头打算用哪种,线材呢?体积多大,你的哪种电瓶电池可以长时在这个电流下工作?容量大多,体积多大???

楼主:
这是一个大学的课程设计,我想脱颖而出,接收一些前辈们新的、前沿的思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特别特别高效,那就搜GaN逆变吧,接近99%效率

不然买二手UPS板子就是了 ...

有这么高效率,牛B了。
光是12V到310V的升压变压器的铜损和磁芯损耗就不止1%了吧。

网友C:
40多A的电流,哇塞...想想都激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这么高效率,牛B了。
光是12V到310V的升压变压器的铜损和磁芯损耗就不止1%了吧。 ...

老纳猜测是
面板一个插座,接AC220,再加两个输出端子。满足99%的要求。

网友D:
引用 网友C:
40多A的电流,哇塞...想想都激动...

少见多怪啊!
以前做过20000A的啦,,,
400平方的线好几条喽。

网友E:
12V规格的逆变器,我们额定状态效率一般90%左右。DCDC使用推挽隔离升压。
48V输入,可以做到95%

网友:
你想输出500W,那你知道输入至少要多大的电流吗?用DCDC?还是开关电源?

网友:
我去年做了个1000W 的,但用的是磷酸铁锂

楼主:
就一个题目,所有参数都是自己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E:
12V规格的逆变器,我们额定状态效率一般90%左右。DCDC使用推挽隔离升压。
48V输入,可以做到95% ...

48v有这么高效率?能推荐一下么?最近需要48v的逆变器。

网友:
只要不做出成品,图纸设计肯定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这么高效率,牛B了。
光是12V到310V的升压变压器的铜损和磁芯损耗就不止1%了吧。 ...

额,仔细搜了下99%效率原来是没有升压,只是高压直流->240Vac
看来不是黑科技 低压用不合适
https://www.dianyuan.com/index.p ... Show&id=1501550

网友:
特别高效是多高?
高效意味着花钱,95%以上一个点成本估计要翻一翻

楼主:
请问大家,现在有实际方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特别特别高效,那就搜GaN逆变吧,接近99%效率

不然买二手UPS板子就是了 ...

在tbao搜索了一下,只有氮化镓的pd充电器,没有看到逆变器,是在哪里搜索的?

网友:
加入PFC 能提高一点 ,成本也不是 很高 !

网友:
课设的话直接淘宝买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一个大学的课程设计,我想脱颖而出,接收一些前辈们新的、前沿的思想 ...

如果是本科生作业, 能做出来就行了。
如果你是专业人员,上面的讨论应该够用并且可以试一试了;
如果你是学生,我觉得他们讨论的跟你理解的不是一回事。

网友:
楼上说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纳猜测是
面板一个插座,接AC220,再加两个输出端子。满足99%的要求。 ...

不行。你这个都没有12V输出,怎么拿出来见人?
应该220V输出,中间使用继电器控制通断,12V用来控制继电器,完美。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仔细搜了下99%效率原来是没有升压,只是高压直流->240Vac
看来不是黑科技 低压用不合适
https://www. ...

即使如此,99%都很难。要知道无源器件的损耗都存在的。开关损耗也是免不了的。电路固有的能耗也是有的。所以99%真的是很难!

网友:
大电流效率95%以上,专业的公司做出来成本都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少见多怪啊!
以前做过20000A的啦,,,
400平方的线好几条喽。

哇塞...膜拜一下20000A,400平方的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这么高效率,牛B了。
光是12V到310V的升压变压器的铜损和磁芯损耗就不止1%了吧。 ...

直流400V用GaN逆变到交流220V确实能做到99%,前级12V升压到400V效率就没那么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一个大学的课程设计,我想脱颖而出,接收一些前辈们新的、前沿的思想 ...

前级用LLC效率可以做的比较高,后级用氮化稼逆变,效率可以有99%。如果没有研究生和实验室支持,本科生要自己做LLC和氮化稼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一个大学的课程设计,我想脱颖而出,接收一些前辈们新的、前沿的思想 ...

课程设计就想做特别特别高效率,还是有些脱离实际。如果只是想高效率,不考虑体积成本等,就砸钱堆料吧;如果想做比较有实际产品意义的东西,可以去看看enphase的微逆,整机效率有97%,还有谷歌16年的100万美金的小盒子挑战赛,看看顶尖的企业和高校是怎么做逆变器的。

网友:
问问大家,GaN器件现在普及了吗?稳定了吗?可以的话箱后面再产品上试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少见多怪啊!
以前做过20000A的啦,,,
400平方的线好几条喽。

是不是点焊机的电流? 上一家公司做点焊机的,线缆里通25000A电流, 粗大的线缆在电磁力下相互排斥开来,可有气势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点焊机的电流? 上一家公司做点焊机的,线缆里通25000A电流, 粗大的线缆在电磁力下相互排 ...

这么大的电流估计搞电磁炮都够了.

网友:
某宝这类逆变大把多,直接买个成品抄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么大的电流估计搞电磁炮都够了.

铝的点焊,电流更大.最大达十万安. 电线如果不固定,站电线旁+-电线相互排斥能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