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到了李鬼HC595,高电平没有输出能力,整批更换,惨!

楼主(2019-11-19):
买到了李鬼HC595,高电平没有输出能力,整批更换,惨!

同一块板子,有显示的是老批次595,没有显示的是新批次595,怀疑这595是LED大屏专用,共阳驱动,现在有这种专门的595吗,如何分辨?

网友:
没听说过,表示同情。

网友A:
hc595我都是随便买,那个便宜那个了。没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B:
贴片的话,还比较好换
但是是插件,深表同情
我换过这种插件的
弄的生不如死,一不小心焊盘都要弄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hc595我都是随便买,那个便宜那个了。没遇到过这个问题。

不涉及高电平推挽输出就没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有一定的隐蔽性。

网友:
看LOGO 都是 74HC595N啊。 而且都是TI的?
话说,现在大屏不都是SO封装的么?
看样子是OC或者是驱动能力不够吧?
不知道原理图是啥样子的。 595直接接到数码管么?

网友C:
批量更换如果多的话弄个平推治具加上小电磨,一边一刀过去,本体脱落,单针吸锡器分分钟搞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涉及高电平推挽输出就没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有一定的隐蔽性。

595我就是用来驱数码管。没遇到过问题。可能我用的太少了吧。后期多换成专用驱动芯片了。量少,也不差那几毛钱,专用芯片省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贴片的话,还比较好换
但是是插件,深表同情
我换过这种插件的

还刷了三防漆了,更是“刺激”!!!

网友D:
富满的74HC595A就是只有高阻和低电平

网友:
你在哪里买的?看型号是TI的,这个型号应该没问题的吧。会不会是货源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批量更换如果多的话弄个平推治具加上小电磨,一边一刀过去,本体脱落,单针吸锡器分分钟搞定 ...

使用水口钳,一只一只的将管脚钳断,后面就好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富满的74HC595A就是只有高阻和低电平

估计就是类似这样的东西,最起码也弄个特殊型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595我就是用来驱数码管。没遇到过问题。可能我用的太少了吧。后期多换成专用驱动芯片了。量少,也不差那 ...

数码管共阳设计不影响,共阴设计就OVER了

网友:
喷了三防漆。还用了电风扇。

网友:
这批 HC595 估计是厂商忘记在芯片内要给放那上拉的部分了。

网友:
首件要是通电了一下的话可能情况要好很多。

网友:
这种逻辑IC还真的是有部分有问题的,我淘宝买的,然后问卖东西那个人,他说坏一些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都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就是类似这样的东西,最起码也弄个特殊型号啊

国产货的特性,随意性很大,完全没有严谨那种概念

网友:
通过正规代理商购买。。。。。

网友E:
我还被天微的TM74HC595坑过,速度比标准的74HC595慢很多,特别是在3伏以下时

网友:
DIP封装,深表同情~水口钳剪断再烫锡,还是比较好弄的,但是量大的话,人工就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还被天微的TM74HC595坑过,速度比标准的74HC595慢很多,特别是在3伏以下时

我也被TM的坑过

网友F:
买一个大头烙铁,套一个双排的头。两边一起烫。然后一拿就起来了。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2#detail

网友:
pcb上不预留上拉电阻的后果,,,,呵呵

网友:
之前没试过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买一个大头烙铁,套一个双排的头。两边一起烫。然后一拿就起来了。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 ...

你这个太贵了.
搞块紫铜块,加工一下,或者多买几个内热烙铁头,锤子伺候,敲成适合的形状,一次性加热所有引脚,就可以去取下来了.

网友:
热风枪 吹,也是比较方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太贵了.
搞块紫铜块,加工一下,或者多买几个内热烙铁头,锤子伺候,敲成适合的形状,一次性加热所有引 ...

我只是提供一个思路和建议。有钱办有钱的事,没钱想没钱的法子    搞块紫铜再加工一下就便宜吗

网友:
可以用直插电阻在板子上飞线修补吗,就是难看了点

网友H:
好像是后缀A和D的区别。一个是OC门,需要上拉,专门点灯用的,一个是有输出高低电平的

网友:
深表同情!!!

网友:
这两种595都是TI的,但定位缺口风格不一样,怀疑有一个是别人替TI生产的

网友:
HC595有一个后缀的型号,是OC输出的.
我也买过一批HC595,后缀是A的,上机驱动ULN2003全不行,曾经还想发帖问HC595A和D的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太贵了.
搞块紫铜块,加工一下,或者多买几个内热烙铁头,锤子伺候,敲成适合的形状,一次性加热所有引 ...

当年就是用紫铜皮整了几个,好用

网友:
595好像就只能拉低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像是后缀A和D的区别。一个是OC门,需要上拉,专门点灯用的,一个是有输出高低电平的 ...

能在datasheet上找到文字说明吗,我也是只听到有国内oc说法,没见过文档说明的,也不知道从型号上如何区分。

网友:
hc系列竟然还有od的,学到了

网友I:
看了下595的手册,单路输出额定电流6mA,极限35mA,芯片最大电流应该是70mA。
不知你的负载电流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在datasheet上找到文字说明吗,我也是只听到有国内oc说法,没见过文档说明的,也不知道从型号上如何区 ...

还真找不到了。半年前我们被坑了一次,就是输出的高电平出不来。接了上拉就可以。
后来换了个595D(带的是D)就行,然后规定贴片厂买的时候一定要带D。
后面都没事。。。

网友:
595竟然有开漏输出……一直用的都是D后缀,以为都是推挽输出的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E:
我还被天微的TM74HC595坑过,速度比标准的74HC595慢很多,特别是在3伏以下时

TM74HC595,说起来都是泪呀,以后再也不敢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了下595的手册,单路输出额定电流6mA,极限35mA,芯片最大电流应该是70mA。
不知你的负载电流是多少? ...

指标代表的含义估计每人解读不同,所有的指标都是有背景的,比如说你在这个场合是不是需要在输出规定电流的情况下还需要保持标准的电平标准?
看DATASHEET也是有很多学问的,不是说只看最大拉最大灌电流这些路人皆知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J:
TM74HC595,说起来都是泪呀,以后再也不敢用了。

说出你的故事

网友:
话说,楼主板子都没生产线功能测试过就批量刷三防漆了?不太符合工序要求啊

网友:
PCB反面焊排阻也可以的啊!

网友K:
记得以前有坛友说过这种专为LED驱动设计的595了。 怎么还有人掉这坑里

楼主:
引用 网友K:
记得以前有坛友说过这种专为LED驱动设计的595了。 怎么还有人掉这坑里 ...

问题是没有单独的型号啊,哪怕你弄个55595也行啊,连个后缀都不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没有单独的型号啊,哪怕你弄个55595也行啊,连个后缀都不改。

首先你这个芯片一看就是假芯片,根本不是TI的正品!
然后你都买的假芯片了,你居然指望这芯片各种“正规”?

网友:
这个要有锡锅不算事

网友:
自从换过几千个假货芯片后,每次换新批次,必定上电几块样板

网友:
当真是要做首件确认的,

但是595这样的大路货也翻车

网友:
首件确认太重要了

宁愿早期多花点钱,毕竟一旦返工,后果不可想象

就像这种已经刷三防漆的情况

网友L:
型号不对,用HC系列九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型号不对,用HC系列九对了!

我买的这不是HC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