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 57 86步进电机驱动芯片选型

楼主(2019-11-19):
第一次做电机驱动,现在有需求要做一款电机驱动器
要求:
1.驱动4线步进电机
2.能够驱动电机型号为42 57 86
3.电压范围为5-36V
4.额定电流为5A,峰值电流6A

参考论坛的大神,决定选型TMC5160芯片.参考地址: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B%E7%94%B5%E6%9C%BA
芯片主要参数:
1.能够输出最大电流20A
2.电压范围8-60V

现在有几点还是不太清晰
1.是不是想要驱动42 57 86这三种型号电机,电压范围不可能满足最小电压为5V?最小电压只能是芯片的最小电压8V?这个最小电压是参考芯片的最小电压值还是参考外部mos管的导通电压值?
2.在选型外部MOS管时,电流应该比峰值电流大多少?2A还是多少?
3.外部MOS管,最大耐压值是不是要比需求的工作电压36V大5—10V就可以?
4.这款驱动器,现在只是用步进和方向模式驱动(TMC5160芯片有三种驱动模式:SPI控制的全运动模式,脉冲和方向驱动模式,简单的步进和方向驱动模式),不知道这样使用是不是这样太浪费资源了,有没有更性价比高的控制方案?

网友A:
能用TMC的就不要考虑啥性价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用TMC的就不要考虑啥性价比了。

所以想问问有没有更好的方案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想问问有没有更好的方案指点一下

A4989+nmos

楼主:
听说A4989停产了,这个消息靠谱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听说A4989停产了,这个消息靠谱不

哪来的消息?之前是A3986停产,然后对应升级型号是A4989,管脚兼容的,板都不用改。

网友C:
A4989比tmc5160还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A4989比tmc5160还贵吧。

我查到A4989大约30出头,TMC5160是40出头的价格

网友D:
看你这意思是打算用5V ? 5V恐怕不行。一般咋地也得12V 。电压低的话,电机没力气滴。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这意思是打算用5V ? 5V恐怕不行。一般咋地也得12V 。电压低的话,电机没力气滴。 ...

第一次接触电机驱动,我接到需求后,查资料,发现高压36V可以满足,但是5V基本没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来的消息?之前是A3986停产,然后对应升级型号是A4989,管脚兼容的,板都不用改。 ...

能说一下A4989的驱动电流最大是多少吗,翻手册也没提到

网友E:
从42到86都一款驱动器解决? 这也太浪费吧。

42电机一般2.5A及以下的常用,57电机是4A及以下的常用,86电机大电流的可在5A以上……。 简单的可以分成3A以内的驱动和3A以上的驱动

追求性价比的当然是单芯片解决,如东芝的TB6600HG、TB5128、TB67S109AFNAG等等,不差钱的可以考虑TMC系列

一般能满足5V工作的,通常都是小电流多,比如42、39及以下机号的电机,电流在1A以内的。如东芝的TC78S600,电压范围3.3~12V,最高是16细分,电流0.5A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42到86都一款驱动器解决? 这也太浪费吧。

42电机一般2.5A及以下的常用,57电机是4A及以下的常 ...

谢谢你的解答,我也觉得是分开做最好,但是公司这么提的需求,我也只能照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从42到86都一款驱动器解决? 这也太浪费吧。

42电机一般2.5A及以下的常用,57电机是4A及以下的常 ...

   这个解释已经比较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