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一个意见:返单的收货地址可否自动跟着客户地址变?

楼主(2019-11-19):
昨晚收到快递电话,说是电路板到了,我一时没注意地址,就叫他先放门口。然后我叫了人去拿。
今天才知道,门口没有,以为是客户资料的收货地址没改过来(前些天搬了家),就查嘉立创下单助手,客户资料显示着是正确的地址。
然后打电话给快递,说是上面的收货的地址还是旧的地址,再看返单的详情,果然是旧地址!

是否可以将返单的联系方式跟着总的客户资料里的呢?或者是客户资料里设置多个联系方式,下单的时候就可以选择哪一个,如果更改了也好查。
原因是,返单的时候很难注意收货地址,都关注电路板去了。

网友A:
最多可以保存10个地址,有一个能设为默认;有人10个地址还不够使用;收货联系方式,不管是新下,还是返单,下单时帮选择好以及核对好,或下单后帮修改好,才不易出错些。

网友B:
返单也是可以选地址的,楼主没注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多可以保存10个地址,有一个能设为默认;有人10个地址还不够使用;收货联系方式,不管是新下,还是返单, ...

原来在查看地址才能设置多个地址
我一直点击的是修改客户地址,然后就一直看到只有一个。。
反单确实是我忘记确认收货地址了。
原因是我修改了客户资料的收货地址,自认为返单的时候使用的是这个地址(比如说是默认),按习惯,客户地址是共有的,是全局的,其他订单生成或者再次生成后,收货地址应该还是更新你选择的地址项
这样,就不用再去关心以前是什么地址,只要确认生成订单时来一个地址项选择就可以更新成最新的地址,也不容易忘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返单也是可以选地址的,楼主没注意吧

确实是没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