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准备DIY一个低功耗设备的平均功耗测试仪,大家讨论下

楼主(2019-11-19):
如题:现在开发低功耗产品,基本上都是睡眠一会儿,工作一会儿,得到平均功耗的方法是:测量睡眠时功耗(大约几个uA),和工作时的功耗(大约几十mA),和工作周期,进行计算。
我准备做一个设备,可以自动计算平均功耗数据(其实就是电压电流对时间的积分)。
测量间歇工作的低功耗的难点在于电流变化大(几个uA到几十个mA)采样电阻不好取值,变化迅速(工作持续时间可能在几个mS)。
基于如下测量原理图:

红色为主电流回路,RL两端是输出端子,RL是外接负载(即低功耗设备),红线左边是控制电路,主要是控制输出电压,RV1可以是DAC芯片,可以程控。红线右边是测量电路,R1是电流采样电阻,由于运放U3A和MOS管的调整效果,采样电阻可以随便选择,都不影响输出电压。U1A和U1B两个跟随以后,可以多级放大,分级采集电流。也可以把R1采样电阻分成多个电阻,每个电阻对应一个电流区间。如果选用低输入偏置电流的运放,4个蓝圈处的电流均可忽略,这样就能保证小电流(几个uA)也能准确测量。

至于采集,高速ADC应该不难找,时间轴上能达到uS级别的分辨率,应该不成问题。
电压控制基本上没难度,就是个DAC控制。当然也可以做的高大上一些,设置电池的放电曲线,模拟电池输出。

请大家讨论下这个方案的可行性和缺陷。以及是否有这方便的需求。

网友A:
几十ma的好办,但是现在多数设备要几百mA,这个就不好办了。

网友B:
建议用万用表芯片+ MCU 直接数字化采集,存储在外部SD卡文件中。这样设备放在那里工作个几天 可以采集到数据,本来低功耗设备就是需要长时间采集 并且工作时间又是很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用万用表芯片+ MCU 直接数字化采集,存储在外部SD卡文件中。这样设备放在那里工作个几天 可以采集到数 ...

就手持表那芯片每秒能采集10次就烧高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十ma的好办,但是现在多数设备要几百mA,这个就不好办了。

这个几百mA应该也能满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用万用表芯片+ MCU 直接数字化采集,存储在外部SD卡文件中。这样设备放在那里工作个几天 可以采集到数 ...

采集和存储都好说,只要能采回来准确的数据,怎么折腾都行。万用表芯片采集速度太慢了,对于突发式大电流根本无能为力。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几百mA应该也能满足的

算算18bit的ADC够不够, 18bit/500k的ADC价格已经过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算18bit的ADC够不够, 18bit/500k的ADC价格已经过百了。

R1这个检流电阻可以分成好几个,直接串联即可,比如用一个0.1欧姆的电阻来采集10mA - 500mA的范围;用1欧姆的电阻来采集100uA - 10mA的电流;用10欧姆电阻来采集100uA以下的电流。分三个区间采集就行了。

这样就用不着高分辨率的ADC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R1这个检流电阻可以分成好几个,直接串联即可,比如用一个0.1欧姆的电阻来采集10mA - 500mA的范围;用1欧 ...

挡位切换需要时间的,这段数据很难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挡位切换需要时间的,这段数据很难处理的。

三个档位同时采集,根三个采集到的数据,再取舍到底用哪个档位的数据,比如低电流档位的数据满偏了,那就用高电流档位的数据。
主要是大电流情况下,10欧姆检流电阻上的压降比较大,这儿要做一下取舍,加上电流高边采样的和运放耐压的问题,就不能提供那么大的电压了。比如在500mA的情况下只能提供5V电压,100mA的情况下可以提供12V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用万用表芯片+ MCU 直接数字化采集,存储在外部SD卡文件中。这样设备放在那里工作个几天 可以采集到数 ...

对,如果休眠1天,工作10mS的这种情况,用万用表芯片根本采集不到。

网友:
我也想做一个,苦于没时间。楼主做好了我买一个

网友:
也需要这样的一个设备,持续关注。

网友:
我需要一个这样的设备,几个uA到几百mA,关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算算18bit的ADC够不够, 18bit/500k的ADC价格已经过百了。

16位 3路  5M的adc才三十多。。采样电阻过两个运放不同的放大 然后直接进adc

后面接fpga   处理下决定用哪一个adc的数据。然后差分编码压缩下传单片机,单片机存tf卡或者网口发送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16位 3路  5M的adc才三十多。。采样电阻过两个运放不同的放大 然后直接进adc

后面接fpga   处理下决定用 ...

ADC推荐一下呗,刚开始准备用AD7606的,有点贵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R1这个检流电阻可以分成好几个,直接串联即可,比如用一个0.1欧姆的电阻来采集10mA - 500mA的范围;用1欧 ...

直接串不现实吧?假如500ma电流,10欧电阻就分压了5欧了。

网友:
stm32f373的ADC是16位的。如果需要精度更高,速度不要求太高,可以使用过采样的方式。

网友:
需要这样的测量仪表。

网友:
我也需要一个,强力支持楼主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串不现实吧?假如500ma电流,10欧电阻就分压了5欧了。

所以输出电压就没那么高了,15V供电的,500mA的情况下输出电压可能最大只能5V了。
这种方式有一种好处就是无论采样电阻上压降是多少,都不影响输出电压。

网友:
最近DIY测量设备的兄弟挺多的啊,支持。

网友D:
既然已经使用差分来进行采样,干脆改一下,如上图。
改变RG值,就可以改变不同放大比。
预置几个档位,RG使用不同电阻,用CD4052/4051进行切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ADC推荐一下呗,刚开始准备用AD7606的,有点贵了。

AD9826KRSZ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已经使用差分来进行采样,干脆改一下,如上图。
改变RG值,就可以改变不同放大比。
预置几个档位,RG ...

您这个应该是仪表运放的内部结构,对于能不能调好,心里没底

网友:
做好了买一个。

网友:
我需要一个这样的设备,几个uA到几百mA,关注。,做好买一个

网友E:
一定要采样速度够快,速度太慢,有些信息就丢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定要采样速度够快,速度太慢,有些信息就丢失了

采样速度预计可以到0.1mS,再快的话估计SD卡扛不住,如果不需要存储只需要积分的话,应该可以做到0.01m S

网友:
引用 楼主:
采样速度预计可以到0.1mS,再快的话估计SD卡扛不住,如果不需要存储只需要积分的话,应该可以做到0.01m  ...

可以数据压缩,在设定分辨率的条件下,记录电流数值和持续时间

网友F(2020-05-22):
楼主这个做出来没?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个做出来没?

还没,没时间捣鼓,唉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还没,没时间捣鼓,唉

大神们,都在关注采样速度。我有个建议:多个低速AD交替采样同一个信号,可以提高速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神们,都在关注采样速度。我有个建议:多个低速AD交替采样同一个信号,可以提高速度吗? ...

准备用AD7606采样,200ksps的速度应该足够了

网友(2022-03-05):
需要这样的设备,关注一下,楼主是否有啥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