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坛友擅长web和CGI编程么,cgi如何跟javascript或html数据交互

楼主(2019-11-19):
用busybox自带的httpd当作web服务器。
图片显示的是很简单的内容,就是修改账号密码。
cgi我用的是shell编写的,可以正常读取配置文件里的账号密码显示在页面上,页面表单里输入账号密码提交后,也能正常保存。

我是想读取到配置文件里的账号密码直接就显示在表单里的文本框内,但是cgi怎么将变量值传给html里的表单或者javascript的变量,实在搞不懂。
比如我下面代码的username变量,是cgi里的,用javascript是可以比较方便设置表单里的控件的值,不过username这个cgi的变量要传给javascript里的变量才行。

echo '<form id="adminForm" method="post" action="">'
echo '<div align="center">'

username=$(cat /etc/sn.conf | grep admin | awk -F'=' '{ print $2 }' | sed s/"//g)
userpass=$(cat /etc/sn.conf | grep password | awk -F'=' '{ print $2 }' | sed s/"//g)
echo '<table border="1" cellspacing="0" bordercolor="#a0a0a0" width="450">'

echo   '<tr>'
echo   '<td align="center">'
echo "旧账号"
echo   '</td>'
echo   '<td align="center">'
echo "$username"
echo   '</td>'
echo   '</tr>'

echo   '<tr>'
echo   '<td align="center">'
echo "旧密码"
echo   '</td>'
echo   '<td align="center">'
echo "$userpass"
echo   '</td>'
echo   '</tr>'

echo   '<tr>'
echo   '<td align="center">'
echo '新账号'
echo   '</td>'
echo   '<td align="center">'
echo   '<input type="text" id="username" name="username" value="">'
echo   '</td>'
echo   '</tr>'

echo   '<tr>'
echo   '<td align="center">'
echo   '新密码'
echo   '</td>'
echo   '<td align="center">'
echo   '<input type="text" id="userpass" name="userpass" value="">'
echo   '</td>'
echo   '</tr>'

echo   '<tr>'
echo   '<td align="center">'
echo   '</td>'
echo   '<td align="center">'
echo   '<input type="reset" value="重新输入">'
echo   '<input type="button" value="保存设置" onclick="submitAdminForm()">'
echo   '</td>'
echo   '</tr>'

echo '</div>'
echo '</form>'

网友A:
把13行,22行放31行,40行value里不就好了吗?

网友B:
你这不需要javascript啊,改两行

echo   "<input type='text' id='username' name='username' value='$username'>"
echo   "<input type='text' id='userpass' name='userpass' value='$userpa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13行,22行放31行,40行value里不就好了吗?

我之前试了很多次不行,经3楼坛友提示,原来是单引号双引号问题
echo   '<input type="text" id="username" name="username" value="$username">'       以前这么写错了
echo   "<input type='text' id='username' name='username' value='$username'>"          这样才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不需要javascript啊,改两行

echo   ""

非常感谢啊
我之前试了很多次不行,你提示,原来是单引号双引号问题
echo   '<input type="text" id="username" name="username" value="$username">'       以前这么写错了

网友C:
用nodejs或Python来实现web服务器吧,比这简单十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nodejs或Python来实现web服务器吧,比这简单十倍

一个几百MHz的单核ARM,估计跑不动python

网友D:
佩服lz的精神,但工具好像不太给力,何不试试go。

网友E:
你這樣的架構真的很差,我這有個 shell 做 cgi,html + javascript 做界面的項目你參考一下: https://github.com/dukelec/mb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个几百MHz的单核ARM,估计跑不动python

不是复杂网页应该不是问题,我现在就用600MHZ的ARM9跑Python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這樣的架構真的很差,我這有個 shell 做 cgi,html + javascript 做界面的項目你參考一下: https://gith ...

谢谢,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佩服lz的精神,但工具好像不太给力,何不试试go。

不想学新东西,这WEB只是一个小附属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复杂网页应该不是问题,我现在就用600MHZ的ARM9跑Python

总共不到10个参数的配置信息而已,一点点内容

网友F(2021-06-22):
引用 网友D:
佩服lz的精神,但工具好像不太给力,何不试试go。

你好,我用go的echo框架,写了一个web,放到arm里跑,发现vsz占用700M,这个这么大会有问题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你好,我用go的echo框架,写了一个web,放到arm里跑,发现vsz占用700M,这个这么大会有问题吗? ...

没太关注过vsz,查了一下,是go运行时申请的vsz,好像没什么问题。
https://eddycjy.com/posts/go/talk/2019-09-24-why-vsz-large/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好,我用go的echo框架,写了一个web,放到arm里跑,发现vsz占用700M,这个这么大会有问题吗? ...

VIRT多少都没问题,事实上即使是C++程序,如果用了自定义的内存分配器,VIRT占用也经常很大。实际内存占用量看RES。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太关注过vsz,查了一下,是go运行时申请的vsz,好像没什么问题。
https://eddycjy.com/posts/go/talk/2 ...

感谢指导,那就放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VIRT多少都没问题,事实上即使是C++程序,如果用了自定义的内存分配器,VIRT占用也经常很大。实际内存占 ...

谢谢指导,学习了

网友:
可以参考下openwrt的LuCI框架 lua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