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现在哪家可以做四层塞孔(0.2/0.4)工艺打样的?

楼主(2019-11-19):
有个WLCSP的芯片需要用0.4外径的塞孔。
芯片手册参考如图。
价格200以内可接受

楼主:
如果我放球的话是不是就不用塞孔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我放球的话是不是就不用塞孔了

200估计没有

网友:
你直接放0.2mm内径得过孔就行,不影响

楼主:
好吧,看错了,需要外径0.3
这个估计很难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