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路板焊接完成后,金手指过一段时间发现接触不良

楼主(2019-11-19):
求助一下大神,电路板焊接完成后,金手指过一段时间发现接触不良。目测有一层黑糊糊的东东,用橡皮插一下就可以用了,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处理?

网友:
工业上的办法就是镀金

楼主:
我用的是镀金板,焊接完后,过段时间就出现氧化了,有点油乎乎,应该是助焊剂一类的东东。有没有化学处理,不伤线路板的方法?

网友:
看样子是焊接完了不经过清洗

网友A:
金属指过炉用高温胶带包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镀金板,焊接完后,过段时间就出现氧化了,有点油乎乎,应该是助焊剂一类的东东。有没有化学处理, ...

是不是沉金 和度金不一样的原因?

网友:
估计是助焊剂没有清洗干净,氧化的颜色不一样

网友:
估计那不是镀真金吧,真金耐氧化性能不是很好吗?也许板厂只是镀的铜一类的让你看起来像金,但是很短的时间就氧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金属指过炉用高温胶带包起来

高温胶带包起来+1 目前应该没有其他办法。

网友:
不会是PCB表面处理选的OSP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