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把cad外壳图纸导入成pcb形式!谢谢!

楼主(2019-11-19):
由于需要再这款外壳绘制pcb图  电脑没有安装cad 谁能帮忙转换下吗!谢谢!

网友A:
我们一般不用PCB软件,直接CAD出图上雕刻机的

楼主:
你好 左下角 那个

楼主:
谢谢 可以全部导出来? 这样不要的 我删除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可以全部导出来? 这样不要的 我删除就好了

直接导入AD,不需要CAD吧

网友:
最近 刚折腾了一个 cad 导入 pcb的 折腾了2天,才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导入AD,不需要CAD吧

我的不行   软件有点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一般不用PCB软件,直接CAD出图上雕刻机的

我从不用PCB软件,直接在覆铜板上画好线路,然后用雕刻刀手工雕刻的

网友:
导成最低版本了。你试试行不行,我没装AD,无法测试。

网友:
cad导不进去AD应该是cad的版本高吧,转了个2000版的dxf,我AD10可以导入(特别声明AD为个人学习使用 :))~要是附件LZ也能导进去先ctrl+M一下尺寸咯~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