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DCDC可以0V起调的问题

楼主(2019-11-19):
今天在学习DCDC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电路,可以通过单片机让DCDC芯片从0V起调,正常情况下XL4015的输出电压应该最低1.25V,
外接单片机后电压就可以从0V起调了,哪位大哥能不能帮忙讲讲是什么原理?

网友A:
二极管是非线性元件,楼主这方案不靠谱;

还不如加片5毛钱的 358要靠谱

网友:
单片机抬高了FB电压,芯片就认为输出电压高了,芯片就降低输出电压呀.但单片机超过1.25V了,输出电压就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是非线性元件,楼主这方案不靠谱;

还不如加片5毛钱的 358要靠谱

我主要是了解原理,我看淘宝成品电路都是加运放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主要是了解原理,我看淘宝成品电路都是加运放的。

淘宝那里有得买???搜索什么

网友C:
巧妙的电路,而且对单片机IO的保护做的不错,就是成本压得太狠

网友:
以前自己做数控电源玩,就是用这种,直接用个DAC接FB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巧妙的电路,而且对单片机IO的保护做的不错,就是成本压得太狠

我们都是这样接的。。不过我是用MOS管控制,这样可以实现高PWM->高输出。

网友E:
原理很简单。FB脚闭环时电压为1.25V,对改点做KCL KVL列式,就可以得到Vset和Vout之间的关系。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巧妙的电路,而且对单片机IO的保护做的不错,就是成本压得太狠

IO保护?那个二极管不是为了IO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那里有得买???搜索什么

搜索75W电源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巧妙的电路,而且对单片机IO的保护做的不错,就是成本压得太狠

那个二极管是防止电流倒灌的,好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理很简单。FB脚闭环时电压为1.25V,对改点做KCL KVL列式,就可以得到Vset和Vout之间的关系。 ...

是用公式算出来的么? 但是原理上我还是不是很明白。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用公式算出来的么? 但是原理上我还是不是很明白。

原理上面说的挺清楚了,当FB点电压高于1.25V时芯片就减小占空比让输出电压减小,当FB点电压低于1.25V时就增加占空比让输出电压升高,直到FB稳定到1.25V。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原理上面说的挺清楚了,当FB点电压高于1.25V时芯片就减小占空比让输出电压减小,当FB点电压低于1.25V时就 ...

你这样说感觉差不多可以理解,多谢了  我再找找这种芯片内部逻辑的资料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们都是这样接的。。不过我是用MOS管控制,这样可以实现高PWM->高输出。

不是很了解,有電路圖可以參考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用公式算出来的么? 但是原理上我还是不是很明白。

电压反馈是一个运放完成的,FB脚按照虚短虚断特点,Vfb=1.25V,Ifb=0,对这个点列KCL KVL方程呀。可以得到Vout和Vset之间的关系,是线性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IO保护?那个二极管不是为了IO保护。

那个ss14不是IO保护?愿闻其详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ss14不是IO保护?愿闻其详

那个vfb的位置超过1.25v就没有电源输出了,还用得到io保护?
SS14的目的只是为了有电源输出时,IO是低电平或0V,这个时候是不允许电流流入IO的。不过这个电路选了SS14并不是最好的选择,因为SS14的反向电流还是不小的,对输出精度是有点影响的。我记得在40V时有上百ua,手册上对1.25v的反向电压可能并没有提供数据,如果能实测确定一下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