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C7A35T 运行2秒就不工作

楼主(2019-11-19):
   XC7A35T出现一个奇怪的问题,之前运行的好好的,被按了一下重新配置,加载了SPI FLASH的内容运行了2秒就卡住不动了,
连上JTAG能够找到芯片,重新下载bit文件,竟然也只运行2秒就卡住不动,反复多次都是这样,用在线逻辑分析仪查看,提示没有时钟;
但是还是能找芯片,也能重新下载,量了下电源全部正常,晶振也正常,想不出来这是什么原因了,是不是FPGA内部损坏了?

网友A:
先试一下最简单的工程排除一下硬件的问题。然后查一下复杂工程的的时序是否满足要求,总之就是电源,时钟,温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试一下最简单的工程排除一下硬件的问题。然后查一下复杂工程的的时序是否满足要求,总之就是电源,时钟, ...

LZ估计是把时钟和MMCM的复位接错了。

网友C:
楼主这颗料量产了吗?

网友:
用这颗料做产品量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估计是把时钟和MMCM的复位接错了。

没有接错,一直运行的好好的,重新编了一个最简单的LED闪烁电路,也是闪两下就不闪了,
但在Vivado里面能看到芯片是一直在线的,温度也一直有,就是没有时钟,外部是有源晶振,波形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颗料量产了吗?

A7好买哈,现在产品90%还是用S6做的,准备换成国产FPGA了

网友:
工程里 时钟看一下 代码里的时钟是否分对了引脚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接错,一直运行的好好的,重新编了一个最简单的LED闪烁电路,也是闪两下就不闪了,
但在Vivado里面能 ...

那你看看progb电压是不是掉下去了。是的话查上拉,不是的话你程序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A7好买哈,现在产品90%还是用S6做的,准备换成国产FPGA了

我们一样,s6的ip积累了上百,7的ip才刚开始写。。

网友:
那就查查外部时钟,复位时序,电源和引脚配置了,简单的 LED 闪烁都有问题,硬件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A7好买哈,现在产品90%还是用S6做的,准备换成国产FPGA了

安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路????

还在考虑,可能紫光同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