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P6212 wifi模块的 LPO是不是必须的?

楼主(2019-11-19):
现在设计使用AP6212实现WiFi功能。 模块有一条腿 LPO  (24pin)要求输入32.768K的震荡信号作为低功耗时的使用。 因为这个模块采用的是博通的43438芯片,我参看了此芯片的说明。其中说到如果把这条腿接地,芯片就可以使用内部33K的震荡源。所以现在不清楚怎样处理这条腿。请搞过的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必须要的。如果没有只能搞个外挂的晶振上去

网友:
加一个,我用的AP6210是加了。

网友(2020-02-27):
引用 网友A:
这个32.768我是加了个有源晶振,但是我实际测试过,不加好像也能用,但我量产都是加的,就怕有什么问题。 ...

这个是 蓝牙用的。你只是用WIFI没感觉出来而以,还是要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