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E转SATA 3.0的芯片,哪个速度快?

楼主(2019-11-19):
如题,X79平台,主板的SATA3.0的口不太够了,仓库盘多,机械盘的速度也上来了,需要扩展速度快点的SATA3.0,看到JMB585好像还不错,请问有比它速度更快的芯片吗?谢谢!

评测链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 ... r=spider&for=pc

8T/10T的机械盘,实测在SATA2.0接口上的速度,是低于接在SATA3.0接口上的

网友A:
怎么看都是LSI的快吧,
直接买服务器的二手阵列卡,又快又便宜又稳定,
就是开机自检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看都是LSI的快吧,
直接买服务器的二手阵列卡,又快又便宜又稳定,
就是开机自检慢 ...

老哥有型号或者链接推荐下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看都是LSI的快吧,
直接买服务器的二手阵列卡,又快又便宜又稳定,
就是开机自检慢 ...

好像是接SAS的盘?还是想用SATA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是接SAS的盘?还是想用SATA

sas接口向下兼容sata,SAS-3(12Gbps)的应该就是sata3.0

如果不想做raid之前dell上用的是直通模式,卡具体型号我回去看看,或者直接淘宝问卖家就是了

额收回前面发言,
SAS-3没大船,价格并不比普通多口SATA卡便宜
二三十块的是SAS-2的

网友B:
lz我就问一句,你电源多大?纹波多大?硬盘共振多大?。。。普通机器接那么多机械很容易暴毙。。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我就问一句,你电源多大?纹波多大?硬盘共振多大?。。。普通机器接那么多机械很容易暴毙。。 ...

电源1000w的,tt的,以前带hd7990的显卡都稳的,现在7990挂了换成低功耗些的卡,所以应该还均出不少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