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现在新出的DELL台式机能装WIN10 32BIT吗?

楼主(2019-11-19):
RT,好像现在的DELL不支持Legacy模式了,只能UEFI,但试了几个PE都提示“选择的镜像版本无法在UEFI的系统上恢复,UEFI需要64位系统支持”。

把硬盘格式化,MBR引导,可以装WIN10 32位系统,但启动不了,只能通过启动U盘选择从硬盘启动可以进入WIN10 32位系统,不用启动U盘就启动不了。用PE修复引导分区也不行。

DELL服务热线一直打不通。明天要还是不行的话就把机器退了。

网友A:
和DELL无关,Wintel搞的,你换任何其他新平台也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DELL无关,Wintel搞的,你换任何其他新平台也是一样。

那无解了?  我觉得WIN10 32位肯定是可以装的啊。就是不知道怎样装

网友:
换到win10好长时间了,目前电工软件都没问题。win10的兼容性不错的。

网友:
win10 32位可以装,淘宝上买的电脑棒回来自己装win10 LTSC 32位版本

网友:
可以装的,  你再好好琢磨一下,  我每次装都要琢磨好久,   一两年才装一次, 装完就忘了要怎么处理了,  bios里面,好好设置一下。

网友:
lz你切mbr分区之后要激活分区。。mbr默认是一堆光板区的,不带启动功能。

网友:
win7不香了吗

楼主:
WIN10挺好用的,不管是32位还是64位。工作一般用64位,有些设备要用32位系统,所以才装32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