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两个无线路由,TPlink和华为,桥接起来用,死活不成功,求招

楼主(2019-11-20):
我有两个无线路器, 一个是华为HW318, 另一个是TPlink 841N, 好多年了都比较老了 ;-)

现在想把它们无线桥接起来用,  HW318作主路由,   TP841N作副路由,

设置方法:   HW318不用特殊设置,   只设置TP841并打开它的WDS,

结果: TP841显示已连接上, 但就是不能传输数据, 也不能上网.

楼主:
HW318  设置为: 192.168.1.1
TP841   设置为: 192.168.1.2

哪位有用过, 给点提示.

网友:
tp841不要设地址,让318自动分配

网友:
841n刷ddwrt 稳定简单

网友:
dns之类没有设好

网友:
这个烂tp接上一级无线是有这个问题。关键是这样,先复位tp,然后在热点列表中选择目标,点连接。这个过程有时会卡住,要等一下返回成功信息,千万不要重启。不行就重复复位………再来

网友:
我发现好多好多的路由及 AP 要做桥接都很困难,包含了我们这常用的 Dlink 专用桥接器也是一样。
某天,在米家购物,为达到优惠金额,加买了个那 USB 供电的中继 2,买来设定一下就能用,一用就是好几年,这也还算是值得了。

网友:
WDS基本上每家做的都不一样。

网友:
建议买一套mesh路由器,别搞中继桥接。

网友:
以前用过  主路由器用网线连副路由器,副路由器设为192.168.2.1

网友:
是的,现在都流行 mesh路由器

楼主:
还是不行,用不了。

网友:
AC+AP
字数补丁

网友:
我以前用的是水星路由器,大概的步骤如下:
1.先设置副路由,电脑网口连接副路由器的LAN口,打开浏览器输入192.168.1.1进入路由器设置—>网络参数—>LAN口—>将IP改为192.168.2.1 ,保存后重启路由器。
2.电脑上本地连接的IP要设为自动获得,DNS也为自动获得。
3.浏览器输入192.168.2.1进入设置向导,选动态上网,(其他SSID,密码什么的也设一下)重启路由器。副路由设置完成。
4.主路由的LAN口与副路由的WAN口连上网线就可以上网。

网友A:
主路由器不用动,副路由作如下设置:
1、关闭DHCP服务,重启路由器
2、主路由的LAN口与副路由的任意LAN口用网线连接,完毕。

楼主:
我的应用场景, 是下面的这个图,  有图直观一些.

网友B:
不同厂家的wds不一定兼容。楼主把841刷openwrt做无线客户端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同厂家的wds不一定兼容。楼主把841刷openwrt做无线客户端就行。

还没研究过, 不知如何刷 ;-)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没研究过, 不知如何刷 ;-)

https://openwrt.org/toh/start
根据硬件版本找,进去以后有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openwrt.org/toh/start
根据硬件版本找,进去以后有说明。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路由器不用动,副路由作如下设置:
1、关闭DHCP服务,重启路由器
2、主路由的LAN口与副路由的任意LAN口用 ...

LZ的需求没理清楚  主路由和副路由之间只能无线

网友:
哦,soga。
无线的话就别考虑WDS,这个东西本身有巨大的兼容性问题,新路由应该很少带这个了。
刷个op固件,用Apclient。将Apclient介入到LAN域,关闭本地dhcp服务,完毕。

楼主:
陆陆续续 折腾了几天,除了没刷固件,其它差不多都试了,有线可以,无线方式还是死活不行。不过有一次,开机,好像连上了,就是速度特别慢,后来就再也没连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