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IO的clk在运行一段时间老是和旁边的地脚短路。

楼主(2019-11-2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确定了是这两个焊盘之间短路了么。

网友:
虽然你没指定板材,但敢百分百肯定是这段时间的多层板板材是台湾南亚板材,前几个月有一个案例,不一定是你现在的问题可以借鉴,现像一样,查了三天最终锡膏出了问题

网友:
用洗板水洗一下呢
你说用烙铁焊接一下就好了
我猜测是不是间距小
中间有锡渣啊?

网友:
solder flux not cleaned?

网友:
仅仅是一块儿板子出这个问题,还是几块都是这样?

网友:
不知道清洗一下是不是就彻底好了呢? 助焊剂?

网友A:
运行一段时间后发生。。确实令人费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运行一段时间后发生。。确实令人费解。。。

前几个月的案例也是一样,测试没问题,运行一段时间老化出问题,短路,当然不一定是楼主的问题,如行成微短就有这现象,当时客户,南亚及我们三方排查,开始认为板子有问题可能性极大,因为订单为返单,前几批没问题而这批有问题,最终认定锡膏成份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几个月的案例也是一样,测试没问题,运行一段时间老化出问题,短路,当然不一定是楼主的问题,如行成微 ...

有一些问题不可重现,如果前几个月的客户就一定认定pCB有问题,不做仔细分析,用显微镜下观查,然后重新生产一次PCB,可能就错过了这个案例

网友:
第一次碰到这个问题。

网友:
修手机的人经常用烧机大法 查短路.   就是给这条线路通大电流.  短路点很快就暴露了.

刷好锡膏的板子, 返工时得洗板, 洗干净了再重新刷锡膏.   阻焊开窗的那些位置是很容易藏锡珠,  间距很小的焊盘微微短路很多情况都是跟这个有关系.

网友:
锡在高频电压下发生了迁移?发生了微量的锡疫情?

网友:
锡须问题么?无铅焊锡容易出现

网友:
先洗板洗洗看看,看引脚间距不太明朗干脆,不知道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
之前用0.5mm的fpc连接器,因为锡膏和当时所用的酒精有问题,导致使用一段时间后会短路。

网友:
sdio是一个双向管脚,如果两端同时驱动可能引起冲突甚至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