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调光电路有异响

楼主(2019-11-20):
本人用铝基板做了一块板子,调光功能正常,但是一上电就有滋滋滋的异响。加大了输入端的滤波电容,异响变小了,但还是不能根除。请教各位大虾,帮忙分析原因?

网友:
电感声音?

楼主:
单片机控制板和LED驱动板是分开做的

网友:
电容换成钽电容试试

楼主:
应该不是,我更换了磁环电感,还是有异响

楼主:
尝试过将所有的瓷片电容都拆了,只留铝外壳的电解电容,依然有响声。

楼主:
更换为钽电容,未尝试过

网友:
控制频率多高

网友:
频率调高一点

楼主:
PWM频率500HZ,1K,2K都尝试过了

楼主:
芯片的工作频率是118k

网友:
pwm至少要20khz啊。

网友:
好像现在很多成品方案都有这个问题,声音或大或小,是由于驱动频率导致电容(或pcb其他器件?)共振听到的,楼主可试试点黄胶,换驱动频率等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芯片的工作频率是118k

看了芯片手册,计算你的频率是277.7Khz,不知道的控制的PWM频率是多少,还有你还要检查你的过流了没有

网友:
应该是调光PWM的问题,一些芯片调光用PWM直入的话,是会响的。不过一般支持PWM调光的一般也支持电压调光,把PWM加两级RC变成直流调光试试

网友:
把C5换成钽电容试试

楼主:
15楼,RC取值多少??

网友:
用我前两天推荐的app测一下声音频谱,确定噪声的频率,寻找根源。另外没看明白单片机PWM串的那个二极管什么意思,怕MOS驱动灌进来电压?靠3.3K下拉不如推挽IO来得痛快。提升频率可以用更小的电感和电容,还能错开目前的共振频率,可以试试,但1K2K远远不够,起码20K起啊

网友:
频率调高就好了

网友A:
频率搞到16K还会响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搞到16K还会响不

16K还是会响

楼主:
15F104W单片机调节到16K频率,波形都失真了

楼主:
是单片机的问题??

网友B:
可以明确的告诉你, 这个响声就是电感发出来的, 这个芯片这个方案我9年前就使用过, 解决方法: 1、工字电感外面加磁套 或者 使用EI或EE电感; 2、这个芯片的调光输入PWM频率记得应该不超过1K的,你把PWM频率降低点
100~200Hz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明确的告诉你, 这个响声就是电感发出来的, 这个芯片这个方案我9年前就使用过, 解决方法: 1、工字电 ...

使用磁环电感可以不,尝试将频率降下来,不管管不管用,先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电感响吧

网友:
过来围观,我发现很多都有这个响声。

网友:
电感在叫

网友C:
pwm频率20K以上就好了,我最近的项目也有个调光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pwm频率20K以上就好了,我最近的项目也有个调光功能

20K以上,还是有很少的响声,有什么办法可以完全根除???

网友D:
前段时间做了一个调光电路,pwm驱动mos,控制灯光亮度。开始用IO口模拟PWM,频率1K,电路有异响,确认是电感发出来的声音。后来更换为硬件PWM口,频率调整到40K,就听不到响声了!人耳能听到的声音范围在20Hz~20KHz,所以把频率调整到40K,并不是电感啸叫消失,而是我们人耳听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段时间做了一个调光电路,pwm驱动mos,控制灯光亮度。开始用IO口模拟PWM,频率1K,电路有异响,确认是电 ...

40KHz的PWM的精度能达到多少?MCU 内部PWM有专用PLL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