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读写不满10MB/秒就100%,,是因为硬盘太垃圾吗?

楼主(2019-11-20):
公司的电脑,,安装软件、拷贝文件的时候,从任务管理器里看速度不满10MB/秒,就已经达到100%,,是不是硬盘太垃圾了??还是硬盘坏了?
才用了不到2年,,1T的容量,使用不到150G,,也没有什么大数据量的操作,,

网友A:
想换固态硬盘就直接申请。不用这么扭扭捏捏的。 其实呢,这个不代表什么。可以用HDTune测测速度。

网友:
也有可能要坏了

网友:
注意拷贝零散文件和大文件速度是差很多的

网友:
硬盘的使用率跟读写速度没有必然的关系。

网友:
smr盘吧。经常会到0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换固态硬盘就直接申请。不用这么扭扭捏捏的。 其实呢,这个不代表什么。可以用HDTune测测速度。 ...

申请估计也没用,,公司的电脑配置都很垃圾,,i3处理器、4G内存,,还不如我的笔记本呢

网友B:
SMR警告,你买到叠瓦式磁盘了吧?这玩意儿可坑爹了

网友:
sata2的硬盘也不会这么慢,看看是不是驱动没装好还是装了什么监控软件

网友:
这个使用率应该是磁盘IO的频繁程度,和速度没有太大关系。
一般机械硬盘的4K性能垃圾到怀疑人生。

网友:
引用 楼主:
申请估计也没用,,公司的电脑配置都很垃圾,,i3处理器、4G内存,,还不如我的笔记本呢  ...

这配置还行吧。关键是XP以上的系统,用固态的应该都有改善吧。硬盘这东东,感觉异常就要考虑替换,不然后丢失资料就麻烦。还要重装N多软件……

网友:
HDD小文件拷贝,这个速度很正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SMR警告,你买到叠瓦式磁盘了吧?这玩意儿可坑爹了

哈哈,之前他们电脑公司把系统给装到smr盘上了,我艹,win10这叼毛大家都知道,defender扫描系统直接把硬盘拖到0kb。

楼主:
好吧,,看来是我孤陋寡闻了,,原来这是正常速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