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 编程如何实现针式打印机打印(USB接口)报警信息?

楼主(2019-11-20):
vb6 下 直接使用print  即可对LPT1接口的针式打印机 进行信息打印,一条条的打印

现在使用USB接口,c# 下无从下手了!

网友A:
USB口插入PC应该显示Printer吧?所以C#是不是得有对应该驱动的接口才能获取?
https://blog.csdn.net/dielou1334/article/details/101203205  参考这个行不行?

网友:
不限麻烦 直接winusb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口插入PC应该显示Printer吧?所以C#是不是得有对应该驱动的接口才能获取?
https://blog.csdn.net/dielo ...

     /// <summary>
        /// 将字符串发送到打印机方法
        /// </summary>
        /// <param name="szPrinterName">打印机名称</param>
        /// <param name="szString">打印的字符串</param>
        /// <returns></returns>
        public static bool SendStringToPrinter(string szPrinterName, string szString)
        {
            bool flag = false;
            try
            {
                IntPtr pBytes;
                Int32 dwCount;
                Byte[] bytes = Encoding.ASCII .GetBytes (szString );
                // 非托管指针
                IntPtr pUnmanagedBytes = new IntPtr(0);
                int nLength;
                nLength = Convert.ToInt32(szString.Length);
                // 读取文件内容到字节数组
                //bytes = br.ReadBytes(nLength);
                // 为这些字节分配一些非托管内存
                pBytes = Marshal.AllocCoTaskMem(nLength);
                // 将托管字节数组复制到非托管内存指针
                Marshal.Copy(bytes, 0, pBytes, nLength);

                flag = SendBytesToPrinter(szPrinterName, pBytes, dwCount);
                // 释放先前分配的非托管内存
                Marshal.FreeCoTaskMem(pBytes);
            }
            catch (Win32Exception ex)
            {
                WriteLog(ex.Message);
                flag = false;
            }
            return flag;
        }

代码做了修改  可以实现 行打 以及换行了!
谢谢!!

直接调用
PrinterHelper.SendStringToPrinter("打印机名称", 需要打印的字符串 + "\r\n");  即可实现打印寄换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