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过热成像仪的说说,它实际测出来的温度值误差都大吗

楼主(2019-11-20):
一直想买个热成像仪,双11买了一个SEEK手机红外线热像仪compact pro,优惠后到手价2685元。
收到测试发现测出来物体的温度比实际温度高10度左右,APP里面也没有设置校准温度的地方。
店主说热成像仪精度都比较差,所以详情页也都没有具体介绍。
但是也不能误差这么大吧,各位用过热像仪的说说这正常吗?

网友:
热成像没玩过,但那种红外测温的,不同材料不同颜色的东西(比如深灰的不沾锅和反光的不锈钢锅,银色散热器和黑色散热器,镜面和磨砂),测出来结果相差很大,只能参考,温度不可信

网友:
我的是海康威视的.
平时都是大概照一下板上的热源.没去管具体温度,照反射强的金属确实如楼上所说,不能显示正确温度.

网友:
需要根据被测物体材质设置发射率的,一般镜面或金属物体发射率都比较低,默认一般是0.95不适合这类物体

网友:
福禄克低端的就很准,但是用来测量透明主体就偏差大。比如透明杯里沸腾的烧开的热水测量显示90度。测量不透明主体与校准仪器是一样数值。

网友:
热成像主要是检测热源的  你要它温度精准要求太高了吧

网友:
我用的fluck的VT04A
这东西只能说做个定性分析还是很好用的,可以直观的发现整个板子的发热点有几个,大概在什么等级。
如果你使用得法的话,测得的温度准确度能有个正负10度的样子,如果不得法的话,连这种误差都难以保证。
建议是用这个来判断发热点,然后用多路温度l巡检仪来做定量分析,结果比较有可信度。

网友:
1、物体表面发射率未知,肯定测不准。测特定的表面,比如皮肤,设置好发射率可以测得比较准。另外相机自身冷端补偿也得做好
2、一般用来测温差,不是测温。如果发射率不同,可以表面贴上哑光胶带或者涂上哑光油漆。
3、我印象中seek的温度分辨率不咋地,就是像素分辨率高。你可以试一下手掌摸过的桌面能否拍到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