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摄像头的tf卡,怎么配比较合适?

楼主(2019-11-20):
遭贼了,要买个摄像头

1080p的摄像头24小时持续录制,32G卡3天就满了,3天覆盖一次,1年就是覆盖120次,什么tf卡能这么扛写呢?
买来后,预想到安装位置可能有点高,如果卡坏了,换卡估计非常麻烦

所以买哪种tf卡配合1080p摄像头呢
这么大的写入量,普通的32Gtf卡的能扛多久呢?大家说下自己在摄像头里放的啥tf卡吧

网友A:
买网络摄像头,有云存储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网络摄像头,有云存储空间

数据是先存到本地tf卡,然后再传到云存储空间的,
云存储空间是要花钱的,而且要求网络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据是先存到本地tf卡,然后再传到云存储空间的,
云存储空间是要花钱的,而且要求网络稳定  ...

那你还是用硬盘机吧。

网友B:
刚买了个雷克沙的监控专用的卡,比一般的贵一些,说是高耐受度的。

网友:
随便什么卡,坏了直接售后换就可以,而且这种覆写对tf卡写入次数不多,理论上可以用很长时间

网友:
开动检,只有动检时才录像

网友:
正常的TLC差不多有500次的寿命,用三年应该没问题
但质量好的一般都不拿来做TF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容量越大越好,可以开运动检测,另外720P足够使用,家用的镜头都是很差,发挥不出1080P的水平,可以节省很 ...

开运动检测,能保证不失灵,能把贼拍下么?
一年可能被盗的时间就2、3分钟,如果这2、3分钟没拍下,这摄像头装了也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买了个雷克沙的监控专用的卡,比一般的贵一些,说是高耐受度的。

你是奶东买的么?多大容量,多少钱?

网友D:
128G也才80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运动检测,能保证不失灵,能把贼拍下么?
一年可能被盗的时间就2、3分钟,如果这2、3分钟没拍下,这摄 ...

我用的那个 网络摄像头 动态录制   一只蚊子飞过去都能触发录像

网友:
用emmc焊的tf卡,mlc的应该用得久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8G也才80快。。。。

闪迪白色tf卡要170多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闪迪白色tf卡要170多吧

闪迪白色是什么鬼,金士顿它不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闪迪白色是什么鬼,金士顿它不香吗

闪迪白色是耐持久写入tf卡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是奶东买的么?多大容量,多少钱?

奶东的32G的34.9买的。现在好像价格又回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奶东的32G的34.9买的。现在好像价格又回去了。

这个tf卡有闪迪好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运动检测,能保证不失灵,能把贼拍下么?
一年可能被盗的时间就2、3分钟,如果这2、3分钟没拍下,这摄 ...

你看看  这里 我传了一段  有个大颗粉尘飞过 被抓拍的视频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extra=#pid11046913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放心,除非那個賊是小不點,而且還一般可以設置靈敏度,靈敏度高的時候有灰塵都會觸發拍攝 ...

你家摄像头长期开着么,这摄像头用多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2年左右就要換卡,試過幾個都是這樣

后面app提醒tf卡损坏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