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磨机磨片质量怎么评估?

楼主(2019-11-20):
听说角磨机非常危险,看到过有磨片飞出伤人的新闻,这些主要是因为磨片质量不行么?

网友A:
主要是因为工人图省事没装保护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因为工人图省事没装保护碗

有保护碗,磨片碎了,不会飞出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因为工人图省事没装保护碗

我一定会装保护碗,而且有贵的磨片绝不用便宜的。因为眼瞅着我同事用角磨机切割角铁,那个磨片破碎,把虎口切了一个口子,还好只缝了一针,但是办公室地上溅了好多的血

网友C:
电钻更危险,刚毕业在车间里面实习时,就差点被断的钻头弄到眼睛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定会装保护碗,而且有贵的磨片绝不用便宜的。因为眼瞅着我同事用角磨机切割角铁,那个磨片破碎,把虎 ...

磨片破碎,把虎口切了一个口子,他装保护碗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钻更危险,刚毕业在车间里面实习时,就差点被断的钻头弄到眼睛里面

钻头怎么断的,你没做防护么?

网友:
装修师傅大部分把保护罩去掉的,并且说没事的,操作还方便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磨片破碎,把虎口切了一个口子,他装保护碗了么

没有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钻头怎么断的,你没做防护么?

钻头防护个毛线,他有可能徒手拿住工件去钻,而工件较软,转速不快,就卡断了。

网友:
角磨机是很危险,  有些五金店老板都不敢借给别人使用。
我每次看到结构的同事磨件,都怕的躲开。  同事却说 不会碎的。

网友:
这个与使用者的手法有非常的大关系的。

网友D:
角磨机本质是  磨的...    名字都说清楚了,    拿来切,  危险性肯定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保护碗,磨片碎了,不会飞出么?

肯定不不會飛到你身上。就算碎了大概率就是火星的方向+40-90度。如果不裝保護碗正好是自己。

网友:
卧槽,我搞铝型材都是裸妆上阵,一点点打磨,怕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角磨机本质是  磨的...    名字都说清楚了,    拿来切,  危险性肯定有

不少切割片是装角磨机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角磨机本质是  磨的...    名字都说清楚了,    拿来切,  危险性肯定有

一般同时带切割功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同时带切割功能的

商家标要怎么写都是商家个人行为.....   写了也不是就成了把角磨机改名叫切割机...

网友E:
买里面是网的,安全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里面是网的,安全一点.

里面是网的是什么样子,可否放个图片上来

网友:
磨片质量有关系,但是更重要的是正确的使用和必要的防护措施,切割片按规定只能用圆周去切割或打磨工件,而不许用侧面,如果需要用侧面打磨的场合应该换用纱布轮,还有角磨机的保护罩不允许图方便拆下,不管用手电钻还是角磨机,护目镜是必须要佩戴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钻头怎么断的,你没做防护么?

车间里面都什么也没保护的,钢板上打孔的时候稍不注意,角度偏了,或者钻头太细就会经常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间里面都什么也没保护的,钢板上打孔的时候稍不注意,角度偏了,或者钻头太细就会经常断 ...

需要带头盔和护目镜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带头盔和护目镜么

么见过有人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