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件通过网页上传到web服务器后,里面的0x0d 0x0a变成0x0a?

楼主(2019-11-20):
想通过板子里内置的web服务器来更新程序。
所以先在自己电脑安装apache来试下怎么通过网页来上传文件到服务器。

我用c语言写的CGI,用函数fgetc(stdin)对流进行读取,并打印在网页上,这个函数是可以读取回车换行符的。
发现原始文件里有0x0d 0x0a的,打印出来发现都被替换成0x0a了,但是单独的0x0d和0x00和0x0a都是不受影响。
服务器收到数据后CONTENT_LENGTH表示的字节数也是跟发送的一致的,按理说二进制文件传输,不应该被替换的。

网友:
统一换行符造成的问题吧,找下设置。

网友:
竟然玩cgi果然不是一般的大神!

网友:
fopen 里要用 "rb",不能是"r"

楼主:
也算解决了,不用电脑上的apache,直接用板子的busybox带的httpd真实服务器,就没这个吃回车的问题了。
而且apche在windows上post数据长度默认只能900多字节,也没找到能有效修改的地方。
具体原因也懒得找了,也不是专门做网页的。
只是要电脑linux里交叉编译好程序再拷到板子测试,稍微费事了一些。

网友:
你这方法,可以上传多大的文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