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网络产品通过网口搜索设备并配置参数的方法

楼主(2019-11-21):
有些网络产品,自带配置工具,插上网线,电脑端通过配置工具就能搜索到它,并配置各项参数,请问有没有朋友知道这个功能是怎么实现的啊?

网友A:
一般情况下,就用广播udp就可以了。

网友:
看看UDP广播/组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就用广播udp就可以了。

好的,多谢!

网友A:
https://www.segger.com/products/ ... logy/find-protocol/
你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原理都是一样的

网友B:
我们以前做过短信猫(十年前),用的TCP协议,短信猫是服务端,管理软件扫描整个网段
不好意思,点错回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们以前做过短信猫(十年前),用的TCP协议,短信猫是服务端,管理软件扫描整个网段
不好意思,点错回复 ...

tcp是怎么处理的,这个真不知道,设备和服务器地址不是一个网段也可以实现?能否把协议公开一下,我也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segger.com/products/connectivity/emnet/technology/find-protocol/
你可以参考一下这个, ...

楼主:
引用 网友A:
tcp是怎么处理的,这个真不知道,设备和服务器地址不是一个网段也可以实现?能否把协议公开一下,我也学 ...

同问!同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cp是怎么处理的,这个真不知道,设备和服务器地址不是一个网段也可以实现?能否把协议公开一下,我也学 ...

我们做的很简单的,没有什么协议
设备是TCP服务端,先连接到单机上改它的IP地址,然后再连接到路由器上,工具软件是客户端,从192.168.1.1扫描到.255,连接上后简单的协议对接一下
在同一个局域网内就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们做的很简单的,没有什么协议
设备是TCP服务端,先连接到单机上改它的IP地址,然后再连接到路由器上, ...

这样在不知道设备地址的情况下,比如ip地址是172.16.9.170,似乎无法探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在不知道设备地址的情况下,比如ip地址是172.16.9.170,似乎无法探测了

是撒,所以要事先改好设备地址啊,我们就是改到一两个段里,效率不高,那就看设备有多少了

网友:
LLDP链路层发现协议

网友:
UDP广播,主要是PC端软件的处理,PC发广播,抓包处理,可以做到只要在同一个局域网,不在同一个网段都能搜索到并设置参数  pc端用到winpcap 编程

网友C:
zeroconfig 或者bonjour

网友:
引用 网友C:
zeroconfig 或者bonjour

mdns等等 参见苹果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