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替代mstsc远程桌面的客户端么,我这个系统不带

楼主(2019-11-21):
不想重装系统,局域网的远程客户端就行

网友A:
remmina  不知道是不是有win版本。实在不行,不是有teamview的吗?

网友B:
找一台完整的有mstsc的,将有关的文件拷贝过去行吗?

可能是人为被删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mmina  不知道是不是有win版本。实在不行,不是有teamview的吗?

没外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一台完整的有mstsc的,将有关的文件拷贝过去行吗?

可能是人为被删除的。 ...

这种正在试

网友:
https://github.com/stascorp/rdpwrap/releases
记得是这个工具,开启win原版的mstsc。

其他工具有teamview、vnc,需要找破解。
另外比较偏门是网吧维护工具,维护大师、网维大师。使用方便。

网友:
答完仔细看了LZ的问题,局域网推荐mstsc、VNC。

网友:
anydesk 可以局域网控制,个人觉得效果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局域网用vnc,远程现在用anydesk

vnc弱爆了,桌面刷新率太低。局域网win推荐radmin。

网友:
Dame ware
直接windows底层远程控制,只需要知道IP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vnc弱爆了,桌面刷新率太低。局域网win推荐radmin。

能一对多么, 多个客户端一个服务器端  ,  各自独立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一对多么, 多个客户端一个服务器端  ,  各自独立

我说过了是win。win只有服务器版才支持多用户,而且需要买服务才能多用户不限时使用。你要是希望多人同时用,就不要用win

网友E:
去提取,网上下的各种后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去提取,网上下的各种后门

提取?怎么个提法

网友F:
还是mstsc好用,自己想办法下载就是了,2,3个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mstsc好用,自己想办法下载就是了,2,3个文件

我把别人电脑的相关文件考过来,运行一堆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