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如何利用正则表达式解析字符串为HEX格式(字节)

楼主(2019-11-21):
现在正在做一个串口应用,把文本框中的数据提取出来,然后按照字节发送出去,之前使用的方法比较死板(遍历和判断),现在想升级方法,正好看到正则表达式可能满足要求,但是本人不是太明白!

已知:文件框中只会有:HEX格式字符和空格
但是会有下面组合(因为不好让客户按照:xx xx xx 来写)
例如:
1:标准格式:比如 01 23 45 67 08 ,这个时候按照顺序解析:0x01 0x23 0x45 0x67 0x08
2:没有空格,比如: 012345678
3:把0去掉的空格:1 23 45 67 8,
4:有的加空格,有的不加:1 234567 8,显然:其中的234567,要解析为:0x23 0x45 0x67

现在的问题是,在网卡搜索的正则匹配:
1:\b[\da-fA-F]{2}   只能解析其中长度为2的字符串。也就是:只能解析上述例子的2正确。
2:\b[0-9a-fA-F]+\b   会解析超出字节的范围,比如11A,我实际是想解析为:0x11 0xA,但是这个解析为:0x11A。

现在想的方法:要是能处理下字符串,把长度大于2的给截断。不过又回到死板的方法,要遍历和判断空格。

求教有没有好的方法!本人C#比较菜,正则表达式都是搜索的,不是很理解

附上当前解析的代码
MatchCollection mc = Regex.Matches(txb_send.Text.ToString(), @"\b[0-9a-fA-F]+\b");

            List<byte> buf = new List<byte>();
            foreach(Match m in mc)
            {
                buf.Add( byte.Parse(m.Value,System.Globalization.NumberStyles.HexNumber) );
            }
            serialPort1.Write(buf.ToArray(), 0, buf.Count);

网友A:
c#可以一句话把空格去掉,所以全部进来的数据先全部去掉空格然后不是偶数的就提示错误输入,偶数的就是2个两个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可以一句话把空格去掉,所以全部进来的数据先全部去掉空格然后不是偶数的就提示错误输入,偶数的就是2个 ...

但是如何文本框中为: 1 2 3 ,按照用户角度是:0x01 0x02 0x03,本身空格是分割表示的,如果去掉空格,不仅是奇数,同时也合并了两个不应该合并的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c#可以一句话把空格去掉,所以全部进来的数据先全部去掉空格然后不是偶数的就提示错误输入,偶数的就是2个 ...

实际中,也有遇到用户要求用换行符分割的,说是数据比较好看。(其实要求一定要按照 xx xx来写也不是不可以。)
BB CC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如何文本框中为: 1 2 3 ,按照用户角度是:0x01 0x02 0x03,本身空格是分割表示的,如果去掉空格, ...

强制要求输入0啊,要不然没法区别,1123456你到底是01 12 03 45 06还是11 23 45 06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制要求输入0啊,要不然没法区别,1123456你到底是01 12 03 45 06还是11 23 45 06 ?? ...

也可以,那知道:012344,怎么用正则表达式,解析出:01 23 44吗?我现在用的,会把解析出:0x12344(超过字节了!)
不过没有解决一个问题,就是空格是不能去掉的。因为:1 2 3 4,强制用户写成:01 02 03 04,个人觉得还是不太合适(不过我用的:sscom,刚刚试了下:1 2 3 4,是解析为:0x12 0x34的)。

网友B:
我觉得还是把任务划分成几个步骤来做比较好,不要想一个语句全搞定,太复杂了

1. 把数字画分为2个一组,空格分开  \d
2. 单个数字前面补0
3. 加上0X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还是把任务划分成几个步骤来做比较好,不要想一个语句全搞定,太复杂了

1. 把数字画分为2个一组,空 ...

不好意思,看错了,原来楼主并不需要把单个字符补0,那这样好办

一句话虽然能搞定,但是这样会有个后遗症,原先有空格的后面还是会再加上一个空格,没想到有效的解决办法,或者后面再来一步,把多余空格合并

PS:语法是UE语法,C#中可能会有差异

网友:
感觉兼容多种输入文件格式不好做

网友:
我觉得楼主想要的这个文法本身就是存在二义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看错了,原来楼主并不需要把单个字符补0,那这样好办

一句话虽然能搞定,但是这样会有个后遗 ...

谢谢,是我想要的。这样可以先替换,然后再进行转换。
不过,我刚刚在C#试了下,替换的不对。今晚回去查找下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是我想要的。这样可以先替换,然后再进行转换。
不过,我刚刚在C#试了下,替换的不对。今晚回去查 ...

替换为的字符串后面有个空格,也就是"0x\1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看错了,原来楼主并不需要把单个字符补0,那这样好办

一句话虽然能搞定,但是这样会有个后遗 ...

谢谢。今天试了,满足我的要求。之前的代码太长了,纯粹就和写单片机一样。
这个代码节省了好多。
最后:用下面这个插入替换字符,再做解析!非常好用。
Regex.Replace(txb_send.Text,@"((\d\s)|(\d\d))(\s*)", "$0" + " ");

网友:
不用那么麻烦 只要用tostring("X2")就可以把byte转成十六进制字符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