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怎么退出这个设置?线路变黑,有个方框放大变彩色。

楼主(2019-11-21):
不小心不知碰了那个快捷键,退不出去,请教大神们。

网友:
LZ开门,律师信送到了

网友A:
哪个公司的,老板在不,我是xx法务部的,下午我会带工程师亲自帮忙解决问题.请放心,我只是单独帮助解决问题的.

网友:
啥软件没用过

网友B:
应该不小心按到放大镜的功能了吧。shift+M键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小心按到放大镜的功能了吧。shift+M键 试试

不行哦。

网友C:
shift + S 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公司的,老板在不,我是xx法务部的,下午我会带工程师亲自帮忙解决问题.请放心,我只是单独帮助解决问题的. ...

已经收到了。

网友:
删掉,重装

网友D:
AD是什么东西?

网友:
这得重装电脑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C:
shift + S 试下

这个可以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AD是什么东西?

广告意思,上图是用windows 自画画板绘制而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广告意思,上图是用windows 自画画板绘制而成。

别装蒜了,来吧,5分钟内打款,5折给你,保你5年安心。

网友:
单层 上档S 可以轮换
方框是放大镜 上面有

网友:
没有听说过这个软件,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