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显示屏幕有条纹,无法通过手机拍摄视频加以说明么?

楼主(2019-11-21):
正常电脑,用手机拍摄视频,也有条纹的

网友:
频差,没有好方法

网友:
刚刚试了一下,好像是干涉条纹;就是类似两层网重合时的莫尔条纹;
可以远些拍照,几乎就没有了

网友A:
你这个情况 我遇到过  之前 网上搜过 说是电源问题  后来你猜猜我是怎么解决的???

我直接换了个显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情况 我遇到过  之前 网上搜过 说是电源问题  后来你猜猜我是怎么解决的???

问题不处在显示器上,换显示器,换线,还是有条纹,
换主机,显示正常,说明是主机vga接口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