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499配置完串口后,UART2和UART4无法发送数据(已解决)

楼主(2019-11-21):
按下面的配置配置完后,发现UART2和UART4发送引脚始终是低电平,但是可以收到数据。奇怪了

UART1和UART5是可以用的,UART3没有测试

                GPIOCfg.GPIO_Pin = GPIO_Pin_7;   //uart4_tx  pd7
                GPIOCfg.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Cfg.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 推免复用输出
                GPIO_Init(GPIOD, &GPIOCfg);

                GPIOCfg.GPIO_Pin = GPIO_Pin_6;  //uart4_rx  pd6
                GPIOCfg.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Cfg.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上拉输入
                GPIO_Init(GPIOD, &GPIOCfg);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AF_UART_2345); //PD7、PD6复用为串口4

        GPIOCfg.GPIO_Pin = GPIO_Pin_2;   //uart2_tx  pa2
                GPIOCfg.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Cfg.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 推免复用输出
                GPIO_Init(GPIOA, &GPIOCfg);
                GPIOCfg.GPIO_Pin = GPIO_Pin_3;  //uart2_rx  pa3
                GPIOCfg.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Cfg.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上拉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Cfg);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_2 | GPIO_Pin_3, GPIO_AF_UART_2345); //PA2、PA3复用为串口2

楼主:
问题发现了,发现配置的信息没有写进去
GPIOA->AFRL, 55507000
GPIOA->AFRH, bb0aa880
GPIOA->AFRH_EXT, 00000000
有可能连续的写GPIOA->AFRL存在丢数据的问题,重新编写了一下GPIO_PinAFConfig函数算法,解决了配置丢数据的问题
void GPIO_PinAFConfig(GPIO_TypeDef* GPIOx, uint32_t GPIO_Pin, uint8_t GPIO_AF)
{
        uint32_t temp;
        uint32_t af;
        uint32_t caf;
        uint8_t p;
        uint8_t bit;
        uint8_t i;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GPIO_ALL_PERIPH(GPIOx));
        assert_param(IS_GPIO_PIN_SOURCE(GPIO_PinSource));
        assert_param(IS_GPIO_AF(GPIO_AF));

        if (GPIO_Pin & 0xFF0000) {  //说明是GPIOE的16~23位
                p = GPIO_Pin >> 16;
                bit = 1;
                caf = 0xF;
                af = GPIO_AF;
                temp = GPIOx->AFRH_EXT;
                for (i = 0; i < 8; i++) {
                        if (p & bit) {
                                temp &= ~caf; //0xFL << (i<<2);
                                temp |= af;
                        }
                        bit <<= 1;
                        af <<= 4;
                        caf <<= 4;
                }
                GPIOx->AFRH_EXT = temp;
        }
        if (GPIO_Pin & 0XFF00) {  //说明是GPIOE的8~15位
                p = GPIO_Pin >> 8;
                bit = 1;
                caf = 0xF;
                af = GPIO_AF;
                temp = GPIOx->AFRH;
                for (i = 0; i < 8; i++) {
                        if (p & bit) {
                                temp &= ~caf; //0xFL << (i<<2);
                                temp |= af;
                        }
                        bit <<= 1;
                        af <<= 4;
                        caf <<= 4;
                }
                GPIOx->AFRH = temp;
        }
        if (GPIO_Pin & 0XFF) {  //说明是GPIOE的0~7位
                p = GPIO_Pin;
                bit = 1;
                caf = 0xF;
                af = GPIO_AF;
                temp = GPIOx->AFRL;
                for (i = 0; i < 8; i++) {
                        if (p & bit) {
                                temp &= ~caf; //0xFL << (i<<2);
                                temp |= af;
                        }
                        bit <<= 1;
                        af <<= 4;
                        caf <<= 4;
                }
                GPIOx->AFRL = temp;
        }
}

网友:
感觉芯片的坑很多啊,有点不敢用了。

楼主:
主要是没有配合做软件的,投入的不够,还有有几个问题现在客服也没有解决

楼主:
还有就是资料和芯片对不上,这点有点难搞

网友:
当年的STM32F103不也有硬件I2C的坑。坑不可怕,填填就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资料和芯片对不上,这点有点难搞

哥们你好!你能测试下Uart1或Uart5的2.5Mbps的波特率码?我的这2个串口只能发送(发送数据正常),不能接收,进不了中断了。460800都是正常的

楼主:
你自己算一下波特率的误差,如果误差太大了的话,你需要调整主频满足你的波特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