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入手国产示波器,大佬们选择哪款

楼主(2019-11-21):
各有利弊,有点眼花,鼎阳SDS1122E+ 写的有点意思不知道怎样
  谢谢 大佬指点

网友:
rigol 1054z用的挺多的

网友:
两个品牌都用过,建议普源。公司的优利德用的生不如死

网友:
普源DS1054Z
我看老外评价说同价位里还算不错

网友:
选普源吧,公司有几台,还行

网友A:
在用麦科信平板
优利德垃圾中的战斗机,一生黑

网友B:
鼎阳用户,生不如死

网友C:
普源的吧,一台DS1102E用了快十年了,就是旋转飞梭坏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用麦科信平板
优利德垃圾中的战斗机,一生黑

麦科信跟优利德都属于国产低端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鼎阳用户,生不如死

示波器竟然能有生不如死的程度?不至于吧

网友E:
虽然没用过ZLG的,但是还是推荐ZLG的!!!

网友:
建议普源,鼎阳用得生不如死。

网友:
引用 网友B:
鼎阳用户,生不如死

触发系统有BUG,上电必须先按AUTO否则怎么设置都无法稳定触发
旋钮旋转时系统响应卡顿,切换不流畅
时延旋钮步进设置极不合理,要么就是几十的加要么就是零点零几的加,要调整到精确值要半天
没有滚屏模式,看慢速波形不爽
原装探头质量超级差,拔盖子的时候容易把头部拔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示波器竟然能有生不如死的程度?不至于吧

有点夸张,但是真的能逼死强迫症

网友:
Micsig目前用的很满意

网友F:
  为啥不用泰克?     50MHZ 的   双通道   1052  也就 3000 啊       100MHZ  的 1102   3900     不香嘛?

网友G:
建议麦科信!而且一定要STO系列!

网友H:
首选泰克,普源时基旋转按钮太差了,增加旋转快了会变小,要么感应不到

网友I:
引用 网友F:
为啥不用泰克?     50MHZ 的   双通道   1052  也就 3000 啊       100MHZ  的 1102   3900     不香嘛 ...

多花2000,带宽减半,还是普源代工...

网友:
强烈建议周立功

网友:
公司给买了个4通道麦克新的,带电池感觉还不错。当然了我们都是用来干粗活。

网友:
引用 网友I:
多花2000,带宽减半,还是普源代工...

普源只给安捷伦代工过,没有给泰克代工过。
泰克的低端产品主要还是开机慢(开机时间1分钟以上很正常)。存储深度低,2.4K。

网友:
引用 网友D:
示波器竟然能有生不如死的程度?不至于吧

用用你就知道了,鼎阳的用起来真的是杀人的心都有,普元的算是国产里比较好的吧。优利德和利利普示波器也还可以

网友J:
有款泰克ths720 A手持示波表,100M带宽示波器,兼具万用表功能,价格相当,楼主要不要考虑一下,

网友:
坛友那里买的普源1054z,值得推荐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建议麦科信!而且一定要STO系列!

又是你!!!!

网友K:
普元 过客良驹 5072 ……了解一下

网友L:
前些天买了一个周立功的,目前用的还不错了。

网友:
普源的还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又是你!!!!

又是你!!!!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又是你!!!!

自用感觉不错,坛友发帖问就推荐一下碍你什么事了么?

网友:
这么多人黑鼎阳,也加上我一个吧

网友:
建议普源,  用过都知道,我也有一个

网友:
用过优利德和普源,推荐普源。

网友:
我也推荐zlg吧!!

楼主:
是德,固伟。价格差不多,是德带宽小

楼主:
普源DS1054Z数字示波器四通道50M带宽DPO荧光全新原装+升级选件

楼主:
准备买这个了

网友:
普元,麦科信,都可以凑合用,但如果是要计量结果的话还是整大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准备买这个了

虽然我推荐了麦科信,但是不管选哪个,只要楼主决定了,我都支持!自己满意才是最好的!

网友:
抓住一个用360浏览器的

网友:
普源DS1054Z 可以破解加全选件,找过客良驹

网友:
鼎阳好用!我买了,推荐朋友公司都买了3台。

网友:
国产的话普源和周立功算是矬子里拔大个儿了。

哎,进口的二手的也比这些货好啊。不理解。除非单位用,没法采购二手的。

网友:
我是连标准的品字形电源线都不想用国产的。哎,我是不是生病了? 其实凭良心说,国产的电源线如果不是频繁插拔,也不走大电流的话也能用的。

网友:
国产的旋钮很容易坏

网友M:
天猫排前面几个,优利德,麦科信,rigol,鼎阳挨个买了都测测,让大家开开眼界。有运费险,亏不了多少,说不定帖子就火了呢

网友:
hantek 汉泰有用过的吗? 之前用得很爽

网友N:
引用 网友L:
前些天买了一个周立功的,目前用的还不错了。

什么型号,我用的ZDS1104,屏幕刷新很慢

网友L:
引用 网友N:
什么型号,我用的ZDS1104,屏幕刷新很慢

ZDS4054 Plus

网友:
引用 网友L:
ZDS4054 Plus

这个要三万吧,我也有台4系列的,周立功一共四台,因为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M:
天猫排前面几个,优利德,麦科信,rigol,鼎阳挨个买了都测测,让大家开开眼界。有运费险,亏不了多少,说 ...

支持!
怎么证明你是男的!掏出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普源的吧,一台DS1102E用了快十年了,就是旋转飞梭坏一个

前几个月才买了个很新的二手1102E还不错

网友:
鼎阳垃圾,触发功能不敢用,因为经常触发不到。旋钮失灵。

网友G:
我发现国产示波器旋钮非常卑鄙无耻!你用它用的很了它按次数算寿命,你很少用它它按时间算寿命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发现国产示波器旋钮非常卑鄙无耻!你用它用的很了它按次数算寿命,你很少用它它按时间算寿命 ...

卧槽  这么屌

网友:
DS1054Z破解,还算不错,四通道+大深度存储,挺好用的。
麦科信用过,主要是方便带电池,隔离测量应用。

网友:
在公司用是德,在家用DS1054Z,使用心得:一分价钱一分货,贵有贵的道理。两者对比:DS1054Z问题,一是噪音问题,一开机就听到嗡嗡的散热风扇噪音;二是系统反应慢,就像手机有点卡的那种感觉。

网友:
双十一便宜好多不买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为啥不用泰克?     50MHZ 的   双通道   1052  也就 3000 啊       100MHZ  的 1102   3900     不香嘛 ...

tek 低端货 2.5K的存储深度用起来生不入死啊,一放大就变成小点点了

网友:
梦源的usb示波器,储存深度够。

网友:
引用 网友H:
首选泰克,普源时基旋转按钮太差了,增加旋转快了会变小,要么感应不到

不知道是不是普源通病,用过好几台普源的都有这个毛病。

网友O:
论坛里有一位就经销示波器,说是本论坛的估计优惠力度要大一些

网友:
当时在电子市场买了台优利德的,没别的牌子,凑合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O:
论坛里有一位就经销示波器,说是本论坛的估计优惠力度要大一些

是的,超值。。。。。。。。。。。

楼主:
普源DS1054Z数字示波器四通道50M带宽DPO荧光全新原装+升级选件 [交易快照]

¥2980.00

¥2461.00

退款/退货

投诉卖家

运费险已出单

¥2461.00

(含运费:¥0.00)

物流运输中

订单详情

花呗账单

查看物流

坛友还有额外优惠

网友:
普源的一个两通道用了十年了,中间探头换了一付

网友:
普源性价比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前段时间论坛低价收了一台普源示波器
感觉还比较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K:
普元 过客良驹 5072 ……了解一下

刚看到,感谢坛友信任:)
MSO5072破解后性价比是无敌的,而且会无敌几年。。。

网友:
两千价位,DS1054Z是首选,先不说DPO数字荧光和存储深度,这款用户群很大,经过大量用户各方面使用测试已经是很成熟机型了,不用担心有测量使用方面问题,选好仪器的关键也就在于此了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id=41082416698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发现国产示波器旋钮非常卑鄙无耻!你用它用的很了它按次数算寿命,你很少用它它按时间算寿命 ...

4S店汽车保养也这个套路,里程和时基哪个先到算哪个……

网友:
打算今天0点下手

网友:
有坛友卖示波器的,1054可以破解到100M,选件全开。24M深度存储很好用

网友P:
刚打开发现价格变了,现在是 双12券后2461。前2天显示不同。

网友Q:
另外说生不如死的各位,示波器我生不如死的情况就一种表现:时基旋钮乱跳。费了好大劲快调到合适时基了,一下子跳到10s/div,让你全白忙,还得慢慢继续调,马上到了又给你跳回去,你大爷的!
发生这种情况的,有前些年某些批次的Rigol DS1052E,TEK的DPO2014B,都是全部中招的。还有出差对方公司一台优利德型号不记得了。
给rigol北京公司打电话咨询问题,接电话的小姐姐问我找哪位工程师,你大爷的,我知道找哪位直接打手机了,还用总机转接吗?好不容易给我转了,问旋钮怎么弄,一个钮要我200上下,还告诉我是专用的。后来我查到哪里是专用的,欧姆龙EC12就能对付。开始修不知道用哪种编码器替换,只好把编码器拆下来,清洗换润滑油后再焊上去。后来发现DS1052E好拆,DPO2014B不好拆,学某个网友,并联两个10nF电容搞定了。
后来的DS1054Z和DPO2014B就没这情况了,难道用的同一个供应商??

网友R:
UT的这个不要买,操作太难用,普源也差不多,操作顺手的还是鼎阳,话说再加1K可以买个安捷伦DSOX1102A

网友Q:
按照我的排序,台式机2000多选DS1054z,3000多选DS2072,6000多选MSO5000,都找李总。
需要电池供电的选麦科信STO1104C,3000左右。
更贵还想支持国货的,可以选择rigol 7000或者ZLG的4000,有人不喜欢ZLG的风格,但我感觉他老2000系设计的有些难受,剩下都还可以。不推荐的原因就是价格偏高,个人实在不适合。

网友:
引用 网友R:
UT的这个不要买,操作太难用,普源也差不多,操作顺手的还是鼎阳,话说再加1K可以买个安捷伦DSOX1102A ...

鼎阳我没用过,楼上几位说的鼎阳的毛病,您经历过吗?
有人说鼎阳1000系列的X-E系列还凑合,就是价格比DS1054贵。另外鼎阳贴牌的比较多,3000贴力科3000,5000贴力科还没上市的4000

网友:
引用 网友P:
刚打开发现价格变了,现在是 双12券后2461。前2天显示不同。

普源现在有限价,作为我这边普源官方渠道由普源监督,给坛友是有额外优惠福利的,具体与我联系说明是坛友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Q:
按照我的排序,台式机2000多选DS1054z,3000多选DS2072,6000多选MSO5000,都找李总。
需要电池供电的选麦 ...

感谢支持和分享宝贵经验

更新一下信息,
DS2072A因为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开始停产,也就是说用于破解最低机型要选DS2102A了。。

网友:
普源的的吧,还可以就是抓波形有点费劲。

网友:
刚买了一个MSO5047

网友:
鼎阳就是垃圾中的垃圾,用起来真的生不如死

网友S:
引用 网友A:
在用麦科信平板
优利德垃圾中的战斗机,一生黑

据说 麦科信平板 的 噪声小于1mV,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
买了一台,希望比以前的1052强。

网友:
引用 网友S:
据说 麦科信平板 的 噪声小于1mV,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影响示波器底噪大小的因素很多,主要有带宽,时基,存储深度,以及开没开20M带宽限制(有的示波器时基调到5mv以下自动打开20M带宽限制而且无法关闭)。探头比例一般设置1x,看自动测量的峰峰值或均方根。示波器之间的对比要在设置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对比才有意义。

全带宽,28M存储深度,2ms时基
(STO1104C的实测带宽是150M)

全带宽,28M存储深度,10us时基

全带宽,28k存储深度,2ms时基

20M带宽限制,28M存储深度,2ms时基

开2M低通滤波,28M存储深度,2ms时基

网友T:
今天双十二,ZLG的ZDS1104活动价3499,100M,4通道,28M存储深度,21种协议解析,触摸屏(这个或许不好)。。。。

网友:
收到了,还没空细测。
测自带1K信号,不是平的,是要调整哪里?

网友U:
引用 网友T:
今天双十二,ZLG的ZDS1104活动价3499,100M,4通道,28M存储深度,21种协议解析,触摸屏(这个或许不好)。 ...

跟你一样,双十二买的

网友:
调示波器表笔的补偿,一个孔里有一字螺丝

网友V:
引用 网友T:
今天双十二,ZLG的ZDS1104活动价3499,100M,4通道,28M存储深度,21种协议解析,触摸屏(这个或许不好)。 ...

zlg的操作比较麻烦,旋钮1年坏

网友:
普源的还不错

网友:
我顶下鼎阳SDS1104X-E!
现在就在使用,没有什么不方便的。哪有天天拿着个示波器做事的,偶尔验证下就可以了。
说实话,兜里没钱只能看着国外示波器流口水,能买的示波器也就是国产了,用讨论的方式意淫没有用的,除了推广目的。
还是先用国产机做点事赚点钱,再去买国外高端货吧!
国产的不要有太多奢望,能满足当前要求就行,这样就不纠结了,纠结都是钱不够,再说总不能一辈子干工程师吧?
我手里的泰克3014,用了N年,从来不出问题,连塑料壳老化了照样用,这就是质量。

网友:
在用麦科信,快半年了,够用

网友T:
引用 网友U:
跟你一样,双十二买的

我在用单位前些年买的ZDS2024 PLUS,波形的放大平移功能很难受,没有泰克的Zoom功能钮方便;新款的2000B及之后的看机器样子改成跟泰克类似的功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V:
zlg的操作比较麻烦,旋钮1年坏

老款2024,3年多了,目前旋钮功能还好,可能我用的次数少,总共也就100次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发现国产示波器旋钮非常卑鄙无耻!你用它用的很了它按次数算寿命,你很少用它它按时间算寿命 ...

3年或10万公里,已先到者为准

网友(2019-12-22):
引用 网友T:
我在用单位前些年买的ZDS2024 PLUS,波形的放大平移功能很难受,没有泰克的Zoom功能钮方便;新款的2000B ...

你有没有感觉,老的2024界面很诡异,时基旋钮很容易就找错位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Q:
另外说生不如死的各位,示波器我生不如死的情况就一种表现:时基旋钮乱跳。费了好大劲快调到合适时基了,一 ...

顶下,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用麦科信平板
优利德垃圾中的战斗机,一生黑

今天看了麦可信的,下单前看了下插探头的位置,居然从顶部插接,我嘞个去!果断收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虽然没用过ZLG的,但是还是推荐ZLG的!!!

我用ZDS1104一年多。一般。
最招人恨的地方就是滚动模式下不能测量(如频率,占空比,电压等),退出滚动模式,原先的测量项也不显示了。非要再按一下测量按钮。其他还行。毕竟最便宜都要5500(我买的时候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有款泰克ths720 A手持示波表,100M带宽示波器,兼具万用表功能,价格相当,楼主要不要考虑一下, ...

价格相当是几钱?

网友:
ZLG近期推出的那个4通道的ZDS1104plus怎么样

网友W:
鼎阳不好,公司那台有时调时间,有些档位波形出不来,要按AUTO,要么等很久

网友G:
引用 网友W:
鼎阳不好,公司那台有时调时间,有些档位波形出不来,要按AUTO,要么等很久

正常。预触发区需要先填满才从屏幕中心开始显示波形,时基太大了填充时间就长,可以把触发位置移到屏幕最左边或打开ROLL模式就好了

网友W:
引用 网友G:
正常。预触发区需要先填满才从屏幕中心开始显示波形,时基太大了填充时间就长,可以把触发位置移到屏幕最 ...

为什么其它示波器不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W:
为什么其它示波器不会呢?

有的示波器时基调大以后会自动打开ROLL模式。
不开ROLL基本所有的数字示波器都有这个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W:
为什么其它示波器不会呢?

泰克时基调大后,强制进入roll,关闭都关闭不了……
以免有客户有您这种不好的感觉

网友(2020-09-16):
引用 网友B:
鼎阳用户,生不如死

我打算入手鼎阳sds104x-e
鼎阳有哪些问题

网友:
利利浦的,几台都是,用得不错,接近泰克的使用感受,